向各位请教,关于logo550各个型号的对比

楼主(2020-03-12):
logo550,550sx,550se三个型号做比较,哪个更好?我目前只知道logo550是金属桨夹,550sx是塑料桨夹,550se尾管长一些。

网友A:
当然是最新款的logo 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最新款的logo 550

好像买550sx的人比较多

网友:
放心,反正炸一下全部换新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都存在尾波变形的题,导致尾巴各种奇葩问题出现

楼主:
塑料桨夹和金属桨夹的差别在哪啊?还有这飞机和tg520比起来怎么样呢?

网友:
Logo的手感还用怀疑吗

网友B:
一直在飞logo600和logo700配合neo手感非常好,而且塑料机身炸了不会有各种暗病,机身要么坏要么没事,当然如果是特别暴力的风格老狗的飞机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飞logo600和logo700配合neo手感非常好,而且塑料机身炸了不会有各种暗病,机身要么坏要么没事,当然 ...

描述得非常真实。太暴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飞logo600和logo700配合neo手感非常好,而且塑料机身炸了不会有各种暗病,机身要么坏要么没事,当然 ...

太暴力怎么说?迪拜油王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go550感觉空中很润,动作之间有短缓的余量,把握得是极舒服。TG很干脆,动作该停就停,该走就走。 就是 ...

这个解释666。老铁对女人吃透了

网友D:
插一句SAB不好么?新的570sport这阵子优惠价格和logo 550 SX都有一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一句SAB不好么?新的570sport这阵子优惠价格和logo 550 SX都有一拼了。

sab那个全包壳炸一下很伤的

网友:
啥机炸一下都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一句SAB不好么?新的570sport这阵子优惠价格和logo 550 SX都有一拼了。

sab飞机好看,好飞,但是炸鸡成本高啊,就看自己腰包有多鼓了。

楼主:
可是,我还是不能判断550sx、550se和550相比怎么样

网友E:
logo600是不是能装690桨

网友:
600就是600桨,想知道3者区别,去群里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ogo600是不是能装690桨

狗600SE可以

网友:
最新是狗550SX,没记错的话是有第三轴承座,主轴变短。
550SE不太清楚,桨夹区别好像那天401在群里说了下。具体只有问401了。
我有个狗550就是老款改的,主轴要换,加了第三轴承座,旋翼T头要换,其他好像区别不大。反正最后桨夹都是换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