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35 不锈钢黑豹制作log

楼主(2020-03-12):
前段时间宅家里看到论坛有个兄弟做了个35比例黑豹,有点意思,所以自己也画了一个试着做个35比例黑豹在桌面上玩玩
边学画图边做

用雕刻机铣了个铝板材的,验证下方案可行性

铝板没有问题,就是感觉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没手感,而且适合的扭杆只有0.8的,重量不够扭杆效果不会太好,而且用铣刀铣的做不到直角,拼接处难搞

激光切割,解决了直角问题,重量也够了,结实,整个结构外部看不到一颗螺丝

装甲倾斜角度限制,无法用电机输出直驱,必须再加2级减速,这样好处是波箱安装拆卸都很方便

0.8的扭杆,模具顶针做的

6mm厚的铝板铣的摇臂

在轮子内部我加了3mm直径的磁片,再插入了3mm的铜管,内径2mm,这样的好处是轮子可以吸住,也不影响转动
加轴承的话需要扩孔,很难保证这么多轮子扩孔后的同心度

自制的折弯工具,基本能保证折弯的一致性

顶针是65Mn材料的,很硬,折就断,折弯处需要在灶台上烧红退火

最初设计的时候采用了双流波箱,担心钢底盘一般的n20拉不动

占了车内很大一部分空间

扭杆避震ok,稳定性也可以

双流波箱由于采用了180四驱车玩具车马达,转速高,噪音有点大,综合了体积和噪音等因素,还是尝试下N20方案

光固化打印的n20波箱座子

金灿灿的铜底,拿在手里够分量

底部有6个定位点,卡进去不装波箱也牢牢的

安装波箱很方便,拆也就只要拧掉底下的4颗螺丝,内部是嵌套了M2的铜螺柱,反复拧都没有事

大出好多空间,另外先打印了几个内部支架装上了磁片,可以吸住上盖,这个支架只是暂时的,后期会配合内部电控的安装布局重新设计

用N20试跑了下发现并没有想的那么差,效果非常好,线性也OK,
这个跟我后级加的2级减速有关,驱动轮罩内是10:20的减速,外面是15:24
配合伟恒的新版35电调,操控很好

上盖的下衬板,各点位装上了磁片,稍微点一些502即可

当时没注意,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发现上盖下衬板上左下角的那个观察孔位方向反了

车子很小,但拿在手里很有分量,结实
试着装上上盖盖板,之前突出来的前舱盖那块可以齐平了

关注楼下更新吧。。。。。。

网友:
精品,做的漂亮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啊

网友:
手艺非常好

网友A:
学习了,请问如何做到外表无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问如何做到外表无螺丝呢?

每片装甲板都是相互穿插扣住的,只要在车体内部位置适当上几颗螺丝拧在车体框架上即可,车体板上只需要开几个螺纹孔,从内向外拧好

楼主:
一个下午把上盖的小零件画了出来

光固化打的,环保型的材料没啥味道了,精度也可以

光固化打小零件还不错

装上后,看着丰满些了,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人用金属3d打印出来

试车

网友:
不错啊!期待完整版

网友:
这个牛逼大了,羡慕懂技术又有设备的人

网友B:
铝板加工费用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加工费用高吗

铝板,不锈钢激光切割标准工艺,这么小的东西,切割也没多少钱

网友:
楼主多切几套造福模友啊

楼主:
本来想用3d打印的装上,效果其实还可以

试着用雕刻机铣了一部分看着还不错

本想着这样就可以了,但越看越变扭,就剩一个是打印的了
试着铣了一个,手头只有2mm和4mm的铜板,
两个分别铣完用502沾起来,效果还不错

基本都是金属的了,舱盖的合页太小了,估计到最后只能试着打印一个样子货装上了

楼主:
加了不少金属件底盘已经很重,担心n20电机带不动,实际跑下来还可以,在没有全油门状态下还能缓慢爬坡

16比例的豹F,这点坡对于这个来说是小菜一碟了,这个车去年搞的,不锈钢底盘还是个半完工状态,搞完这个35比例的想推到重来搞全金属上盖部分了,当时不知道怎么画上半部分倾斜装甲。用了恒龙的一部分上盖,现在看来还是有点不伦不类,由于是手工凑的尺寸,上盖组合精度稍差,不过这台车的意义在于验证了驱动轮罩内减速齿轮匹配方案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另外也验证了底盘扭杆方案的可行性,可以适用在很多车型上。目前这车重量已经超过10公斤,搬起来很费劲

网友C:
兄弟,你1:16什么时候重新整一个,顺带帮我整一套,套材就行,回头我自己喷漆,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1:16什么时候重新整一个,顺带帮我整一套,套材就行,回头我自己喷漆,自己装

16比例的动力部分完全是按照我这血牙波箱设计的,如果用飞燕的话,结构得重新设计,内部也会占用很大空间,另外扭杆坐子我也是找朋友帮忙做的,只此一套没法量产,不过也有替代方案,可以采用aeromate的扭杆坐,不过结构设计又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