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炉的新鲜炸鸡,来围观下顺便指导下,非凡F2回家模式机头垂直往下

楼主(2020-03-13):
第一次使用飞控, 非凡F2,设置了回家地点,GPS信号9个,回家高度350米
刚刚上天的时候大概离家距离150米高度50米的的样子,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自动返航,遥控三段开关拨到返航模式,我想应该会马上抬头的,因为高度不够,起飞前我还检查了舵机补偿都是正常的,可是我切换好返航以后机头马上垂直往下落地炸鸡。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都有阴影了,安装好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安全测试的?

网友A:
非凡的F2,初玩FPV的来用还是很好用的,我原来有一个,服役了五年多。另外飞控最好加一个减震还要固定好。从你的照片上来看,好像飞控固定的太潦草了些。另外回家高度350米有点高,如果飞场附近没有太高的建筑物或高山,返航高度不用设置的那么高,一般的设置到一百米左右就可以。还有一点就是自动(返航)时的油门设置,一定要合理,保证比能平飞时的油门大一些就行,不要设置的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凡的F2,初玩FPV的来用还是很好用的,我原来有一个,服役了五年多。另外飞控最好加一个减震还要固定好。 ...

我这里周围四面环山,还有高压线,所以我设置了高一点,可能是油门太高了,我设了60,我看说明书上面说好像不需要怎么减震。这应该不是我炸鸡的原因吧

网友B:
你是什么模式切换到返航模式?虽然我没有用过非凡飞控,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手动模式切自稳模式有时候会呈现各种运动趋势,这应该是飞控的安装有问题,有些小角度存在,所以首先将自稳模式微调好,能飞稳,飞直。然后切返航,应该能成。前提是反馈补偿都正确哦。安装好后,你应该卸桨,切换返航还有失控保护是否会触发即可。

网友B:
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飞控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模式切换到返航模式?虽然我没有用过非凡飞控,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手动模式切自 ...

我是平衡模式切换到返航模式的,在平衡模式下能正常飞行。我只知道有平衡模式,锁定模式,和返航模式,没有用过自稳模式,起飞前我做了检查,附翼和升降舵机增益方向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飞控安装问题。

飞控我是水平安装的,也做了平衡校准, 你说的安装问题是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飞控安装问题。

还有一个,我经常对频好以后推油门没反应,舵机正常,需要重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凡的F2,初玩FPV的来用还是很好用的,我原来有一个,服役了五年多。另外飞控最好加一个减震还要固定好。 ...

你好,请问一下,我切换到回家模式以后油门飞控没有按照设定的最低油门去启动而是一直都按照我遥控油门去启动的...而且回家方向经常不对。是不是我这个飞控有问题

网友A:
一般的飞控滑润都是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的:在返航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失控,则摇控器油门和飞控设置的油门进行比较,按大的那个进行输出。就是说如果你打的返航,也设置了自控状态下的油门,但此时你的摇控给的油门大于飞控设置的油门则执行摇控器的油门输出。另外你说的回家方向是有延迟的,就是说从飞控上看是慢半拍的。我一般飞这种飞控只用手动和平衡模式,回家模式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飞控滑润都是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的:在返航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失控,则摇控器油门和飞控设置的油门进行比 ...

我发现飞控的回家方向一直是错的,和我设置的家的地点相差很远,而且高度也不正确,GPS安装应该没有方向性的把? 另外一个,我回家模式的时候油门我设定了60,但是他还是按照我遥控油门来定的,另外我油门拉倒最低也是T10,不是T00,最高是T90不是T100。是不是我的飞控出了问题?

网友C:
我也有非凡f2,一直用着。开机有时候无osd信息需要重启,其他没事。非凡设置了手动开关,不知道你是否设置?如果没有设置手动只是有一个通道控制自稳,锁定和返航的话,应该不会出现垂直向下这种情况。如果是垂直向下,我觉得是不是你的水平尾的平衡反馈调错了,返航爬升加油门水平尾舵面向下,必定垂直炸鸡。试一下你的升降舵遥控控制和飞机稳定反馈是不是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非凡f2,一直用着。开机有时候无osd信息需要重启,其他没事。非凡设置了手动开关,不知道你是否设置 ...

我看了一下我的舵量补偿增益方向都是正确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的飞控显示油门最低是T10但是我遥控油门一点都没推,然后最高才T90, 再一个我的飞控经常在GPS搜到星的时候电机会突然转动一下子,另外我把遥控切换到回家模式下油门不按照我设置的最低油门去控油,而是还是按照我遥控油门来控制的。GPS高度显示异常,我在6楼显示才10米。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飞控出问题了。GPS安装应该没有方向性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的舵量补偿增益方向都是正确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的飞控显示油门最低是T10但是我遥控油门一 ...

每次飞行都必须定家的位置,你在6楼定个家的位置,那么就显示高度0。建议你再仔细看一遍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的舵量补偿增益方向都是正确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的飞控显示油门最低是T10但是我遥控油门一 ...

回家模式下,如果你的飞机没有失控,并且接收机油门量大于设定量,那么飞机就按照接收机的油门量来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家模式下,如果你的飞机没有失控,并且接收机油门量大于设定量,那么飞机就按照接收机的油门量来飞行

我回家位置一直没有变动,之前设置的家的位置是在我楼下正前方100米,现在我到楼上了,他显示我高度是10米,实际有60米,而且方向也不对,我再试试看重新设置家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家模式下,如果你的飞机没有失控,并且接收机油门量大于设定量,那么飞机就按照接收机的油门量来飞行

飞控他完全按照我遥控油门来控制的,尽管我设置了60的最低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凡的F2,初玩FPV的来用还是很好用的,我原来有一个,服役了五年多。另外飞控最好加一个减震还要固定好。 ...

说的对,f2飞控我用了三个了,有一次炸鸡就是大意了,返航油门设置成90了,打返航就直接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凡的F2,初玩FPV的来用还是很好用的,我原来有一个,服役了五年多。另外飞控最好加一个减震还要固定好。 ...

说明书:飞控在平衡模式切换其他模式的时候,飞机会突然降低(或爬升)几米,然后才能稳住。 答:这个有3种可能,1是飞机重心不对、2是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好,3是飞控没有标定。 解决的办法,只要将其中任一方面调整好,就可以。建议调整顺序:在手动模式下,遥控器微调置中,调节舵机,使飞机能平稳飞行的姿态。然后在按照说明,标定飞控。就可以消除这个现象。

是不是因为这个?我飞上天以后所有微调中置的情况下飞机会低头,我是通过调整了微调升降来让飞机抬头了,当我切换到返航模式微调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家模式下,如果你的飞机没有失控,并且接收机油门量大于设定量,那么飞机就按照接收机的油门量来飞行

说明书:飞控在平衡模式切换其他模式的时候,飞机会突然降低(或爬升)几米,然后才能稳住。 答:这个有3种可能,1是飞机重心不对、2是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好,3是飞控没有标定。 解决的办法,只要将其中任一方面调整好,就可以。建议调整顺序:在手动模式下,遥控器微调置中,调节舵机,使飞机能平稳飞行的姿态。然后在按照说明,标定飞控。就可以消除这个现象。

是不是因为这个?我飞上天以后所有微调中置的情况下飞机会低头,我是通过调整了微调升降来让飞机抬头了,当我切换到返航模式微调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家模式下,如果你的飞机没有失控,并且接收机油门量大于设定量,那么飞机就按照接收机的油门量来飞行

如果都在同一地点起飞每次都需要重新设置家的地址吗?

网友A:
看你在其它的论坛上也发了帖子,关于重新设置家这个问题说明书里有,非凡的F2在同一地点飞可不用重新设置家,但换场地后一定要重新设置,要不然你在控上打回家或是失控了就会返回上次设置的家的位置了。这一点这个飞控做的不是太好,现在一般的飞控都是搜到一定数量的卫星后,家的位置就会重新被锁定。另外载机要调试到手动状态各通道微调都归零时在巡航油门下能平飞、方向不跑偏,如果未达到这个效果就要重新调试,这个是很关键的,要想FPV玩的舒服这一步一定要做好。在标定时候飞机的机头要有几度的仰角。

网友D:
你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在其它的论坛上也发了帖子,关于重新设置家这个问题说明书里有,非凡的F2在同一地点飞可不用重新设置家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升降舵机微调不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如何设置的?

没有设置,我找不到说明书,控是DX7S SPEKTRUM

网友D:
https://www.doc88.com/p-9823371763170.html
AR8000 有三个失控保护: SmartSafe 失控保护、 最
后指令位置失控保护以及预设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doc88.com/p-9823371763170.html
AR8000 有三个失控保护: SmartSafe 失控保护、 最
后指令 ...

谢谢。正需要。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