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jumper T12對頻K110

楼主(2020-03-13):
請問版上有前輩用JUMPER T12對頻SFHSS的經驗嗎
之前我用遙控器對V977的KN協議一直有問題
看了版上有人用OPENTX遙控K120/K110
我剛好多買了K110接收用在V977上
但是都無法對頻
是否萬用控都會有這種問題
是否有解決之道
謝謝

网友A:
deviation系统的四合一能正常对频,非常方便
opentx肯定也没问题的

网友B:
有个别是不能对频的,说是频点漂移。我不会在遥控器里面设置。买第一台110就不能对频,第二台就可以,所以没有退货,果断留作配件使用了。

网友C:
协议是frsky的,再检查一下协议设置是否正确了,没办法

网友D:
110的协议是FHSS,需要加CC2500的高频头,977的协议是KN,需要加2401的高频头,我手头上的N多台都是秒对上的,不用调频率

楼主:
我的是jumper T12加四合一高頻頭
我也試過調整頻點偏移
看來我是遇到簽王了

网友E:
k110要用sfhss协议,不能用kn协议

楼主:
感謝前輩回復我是用SFHSS協議對頻但還是對不了
我也知買個控就解決了
但手上兩支萬用控加上DX8
控太多飛機沒玩幾台
反被控玩得暈頭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