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重量差异造成的震动竟然这么大

楼主(2020-03-13):
最近为了装小鸟像真壳,装了一架450pro,把尾巴改了450L的尾管和传动轴,装了4桨的尾桨,买了8支尼龙尾桨随便调了4个顺眼的装上去就试飞了,结果K8最大震动值2800,悬停震动1800,回来之后把尾桨拆了过秤,发现其中一个比其他尾桨轻了0.18克,换了一个重量一样的装上去,悬停震动立马变成800了,最大震动1200,基本满意了

网友:
头尾总成不便宜

网友A:
楼主这俩旋翼头一定很贵吧

看我低成本四桨尾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54324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俩旋翼头一定很贵吧

看我低成本四桨尾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3245 ...

拜读过上将的帖子,无奈动手能力太差,只好买成品了。你这种剪刀型尾桨确实更像真

网友B:
虽然是0.18克 但是转速太高了。惯量放很大

网友:
k8这么看震动

网友C:
用蓝牙模块监测到的实时的震动吗?谢谢

网友D:
尾巴换冰人吧,震动尾巴占最多,大桨一圈尾桨四圈。

网友D:
有个办法还可以减少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蓝牙模块监测到的实时的震动吗?谢谢

是的,我用的K8陀螺的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巴换冰人吧,震动尾巴占最多,大桨一圈尾桨四圈。

现在震动降下来了,悬停稳定在800以下,最大震动1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办法还可以减少震动。

请赐教,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0.18克 但是转速太高了。惯量放很大

是的,之前没想到成品桨重量差异这么大,应该是个残次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赐教,愿闻其详

这个方法比电子秤有效容易,去掉主旋翼头,然后每次启动停。尾桨停在朝地下方向的重的拿记号笔做好标记,重的用锉刀挫,直至大体上两片桨启动朝地下次数差不多就成功了。

楼主(2020-12-28):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比电子秤有效容易,去掉主旋翼头,然后每次启动停。尾桨停在朝地下方向的重的拿记号笔做好标记, ...

哥们你这办法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吧,这种方法下尾桨停止位受传动齿阻力影响很大,不可能准确的

网友:
这个头尾比较便宜。

网友:
直接拆了主桨,用手摸就行了,然后贴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