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FPV载机,首飞很完美。

楼主(2020-03-13):
肥翁双发首飞,刚开始还有点紧张,飞机起飞后非常平稳,爬升速度很快,定心了。第一个起飞手动模式,调平降落后第二次美美的飞了40分钟,用的是4S5300电池。刚入手了77RC的18650、4S3P的电池,飞机总重1749G,有点担心会不会太重了。

机腹照片

机腹照片

整机总重量

整机总重量

70E的机翼袋

70E的机翼袋

网友:
这飞机有点萌

网友A:
飞机不错,请问楼主,双发是否用了差速设置,用的什么飞控?我也有架双发飞机,用的穷人pix飞控,没有设置差速,天气转暖,准备首飞。

网友B:
我也觉得异常好飞,楼主我把相机弄成了AV输出,尾巴那边弄了个朝后的相机,底部的保护垫可以去掉,太重了,直接贴布基胶带就行了

网友:
好机,看介绍1.5kg左右比较好

网友C:
肥翁1.7kg属于超重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错,请问楼主,双发是否用了差速设置,用的什么飞控?我也有架双发飞机,用的穷人pix飞控,没有设置 ...

没有设差速转向,还是要打副翼,切糕U22飞控。

楼主:
是的,小巧胖嘟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异常好飞,楼主我把相机弄成了AV输出,尾巴那边弄了个朝后的相机,底部的保护垫可以去掉,太重了, ...

我已把后面的一块去掉了,还重的话再去前面,前面放着主要是怕打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肥翁1.7kg属于超重的范围了

问题不太,重新称了一下,首飞接近1.8公斤了,感觉还很稳.现在调到1.7,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D:
2.0KG带起落架我都降的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KG带起落架我都降的稳稳的

这么厉害,这样我放心了

网友:
好机  顶一个

网友E:
炸了几个冲浪者X8 对FPV望而却步。。 加高座的X8真难飞, 不知道你这款到底有多好飞, 很想入手一架。。 但是有比较喜欢X8的外形。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了几个冲浪者X8 对FPV望而却步。。 加高座的X8真难飞, 不知道你这款到底有多好飞, 很想入手一架。。 但 ...

建议你上这架这肥翁,肯定不会后悔。

网友F:
原来你还在这里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你还在这里发帖子

你是?

网友:
一样喜欢FPV,3D哈哈哈

网友(2020-04-14):
能否留个微信或者Q

网友:
穿越机桨效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