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机mcpx bl加尾电调

楼主(2020-03-13):
老机mcpx bl金鱼严重,想另外加个尾电调,请教哪位大神知道电调取点位置,谢谢

网友:
这个得用beheli电调,刷成支持有刷口输入的。

网友:
没必要重新搞,线滤干净,不行就换合适的尾桨。

楼主:
“线滤干净” 什么意思,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2020-06-07):
看的出吗?

网友A:
我有改装好的,要吗?189270186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改装好的,要吗?18927018687

效果怎么样?还会有金鱼尾吗

网友:
还是mcpx改双无刷有优势才48克,bl改出来都70克了

网友:
看小电直的发展路线,BL算是比较前卫的,2012年底好像就出了双无刷,不过价格也贵,1500一台,这个尾巴简单翻翻好像没问题,要做复杂3D就要想办法改善了
我这台用10MM KV11500内转电机,100S尾电机,用亚拓150X大齿轮和电池,69克起飞,悬停偶尔金鱼尾,急拉油门轻微甩尾,

网友:
有没有bl配件要出的

网友(2020-11-11):
优酷APP被我删了,没视频上传了,又过了半年才发现用130X机身改装的|MCPX BL才是最适合这个主板尺寸的机型,下一步探索用穿越机1103 KV7800尾马达效果,目前用100S的尾马达锁尾也不错没有金鱼尾或急拉甩尾,就是尾巴自旋有点慢

网友:
续楼主前缘,将BL一代主板发挥到极致,其实这个主板更适合130X这种级别的旋翼头因为主板个头比较大,上面的主电调足以驱动12MM的内转电机,BL一代的身子骨相对这主板的爆发力显得太脆弱了
-6 Blade 130x upgraded with bl motor tail,a big mcpx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k2ODQwMjMyMA==.html?pgcpgcid=UMzc0ODU0OTI%3D&sharekey=56fa5176668239c66552794b75d2a0b92 长按复制此口令 $cpO4cOFPJXd$,打开【优酷APP】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