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6会不兼容某些电调?

楼主(2020-03-13):
某宝买了30A正反转带刹车的电调,接电后处于待机状态无法控制,其它通道控制舵机没问题,互换通道也不行,卖家拿回使用其他遥控器测试没问题,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按理说能够控制舵机,就应该可以控制电调啊!怎么就不行呢,也切换pwm了,难道是天地飞这款新控的问题?

网友:
先校准油门行程。。。。方法。。看电调说明书。或者问卖家吧

网友:
插电的时候油门要居中吧

网友:
插在2通道上面

楼主:
不单是2通道,其他通道也试过了,可以控制舵机的通道,拔下来装上电调还是不行。

楼主:
电调只是指示灯闪烁,电机发出嘟 嘟嘟的声音,怎么回中,微调都不起作用,也调成pwm模式了,拔下换成其他通道,依然没有反应。

网友:
电调是定中位区间的,让电调灯不亮,才是中位

电调上电时,你的油门要在中间才行。

上电后,向上推是正转,向下拉是反转,或者相反。

这样说,明白了吗?

楼主:
是按照说明进行调整的,上电前也回了中位并微调,就是没反应,东西已经退回,卖家也发了测试视频证明电调没有问题,双方怀疑是不兼容,就此提醒大家注意。

楼主:
新买的电调今天到货,经测试没问题,天地飞的ET新控有可能会出现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