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在层板质量变差,分层严重

楼主(2020-03-13):
最近一两年买的层板,无论是椴木还是航空层板,相较于两三年前的质量差了好多。主要体现在会分层,另外一个是变的较软。记得以前40级练习机起落架用两毫米层板叠三层,基本上可以折弯钢丝不断层板,但是现在同样是6毫米,从来没有见过钢丝弯的,都是木板分层开裂。各位木工大神,有没有现在靠谱的层板品牌店铺推荐,不想刚刚修好的飞机一个起落就把层板蹦开了。

网友A:
什么东西也分三六九等。。。
肯定有好有坏。
买质量好的,就好了呗

网友B:
层板上滴点502,不增加什么重量,但能增加不少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也分三六九等。。。
肯定有好有坏。
买质量好的,就好了呗

就是现在找不到质量好的了,已经换了好几家,都一样,包括几家买了10年的,近两年才发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板上滴点502,不增加什么重量,但能增加不少强度。

没用的,层板表面有残留的蜡,不亲502的,除非dh60这类粘稠的502,我是用@ab胶把层板错45度叠在一起使用,结果涂胶的那面没事,层板本身分层撕开了,另外打孔穿起落架,很容易就被撕裂开,圆孔变长孔

网友C:
现在很多层板用速生杉木代替椴木原料,杉木质地没那么好,但是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层板用速生杉木代替椴木原料,杉木质地没那么好,但是价格便宜

有没有渠道能搞到以前的板子,现在买的这些板子基本没法用了。

网友D:
在大城市的话,可以考虑找进口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大城市的话,可以考虑找进口层板。。。

在南昌,搞模型量不大,我坚持每年更新,防止受潮影响,修机不易,不能因为材料浪费光阴,有路子吗

网友E: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光质量差,重量还重,打算放弃层板用玻纤板了,他们之间密度是1笔1.3,但是强度方面不止1/1.3吧

网友F:
同感,二十几年前我都是在建材市场买三层椴木层板,三层一样的厚度很好用。现在的层板都是中间一层厚,两边的就是像一层纸一样,没几天就扭曲了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光质量差,重量还重,打算放弃层板用玻纤板了,他们之间密度是1笔1.3,但是强度方面不止 ...

玻纤板和木板怎么互粘,尤其是和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感,二十几年前我都是在建材市场买三层椴木层板,三层一样的厚度很好用。现在的层板都是中间一层厚,两边 ...

我现在就想找一家质量好的,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G:
受力的地方用航空层板,虽然重量重了1.8倍,但质量好,强度好很多,可以大量缕空来减重,实际增重不多,缺点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受力的地方用航空层板,虽然重量重了1.8倍,但质量好,强度好很多,可以大量缕空来减重,实际增重不多,缺 ...

我也买了,相比于当年,也差了很多,甚至不如当年的椴木层板,只是厚度相对精准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