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连不上飞控,求教

楼主(2020-03-13):
以前玩固定翼,最近入坑穿越机。收了老家模友一架3寸机,海科F4飞控。买了个DF600接收机,调到S-FHSS模式,对上频。
但是BF里面看,显示没遥控信号,配置里面已经设为SBUS模式了,端口对应的UART1也没错,但就是没遥控信号
奇怪了,有模友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想问一下。。。接收机上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接收机上电了吗?

........肯定上电了啊,都连上飞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上电了啊,都连上飞控了

电脑连接到飞控,飞控是有电了,但接收机应该是没电的,要另外接电。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打扰了。

楼主:
接收机的问题。。。换了个接收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