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船

楼主(2020-03-13):
大师们棒棒忙。手上有一条汽油O艇,在岸上怠速加油都没有问题,一下水1-2分钟就熄火怎么调?QJ26cc发动机,没有离合器。

网友A:
将怠速螺丝逆时针松点,因为水里的阻力将桨的转速降低,需要多给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怠速螺丝逆时针松点,因为水里的阻力将桨的转速降低,需要多给点油。

全油门转向的时候熄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油门转向的时候熄火

没松油门转向熄火?

网友B:
估计得加个离合器,这样的扭力变化太大了,容易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松油门转向熄火?

对呀,怠速螺钉已经到头了,没有量了。油门微调还多开了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怠速螺钉已经到头了,没有量了。油门微调还多开了40%

调风门螺丝没用,化油器边上的二根并排螺丝,靠近发动机的是主油针,另一根是副油针。调供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得加个离合器,这样的扭力变化太大了,容易熄火。。

我都有心装电起了。关键是全油门熄火呀。不是怠速熄火。

网友A:
怠速螺丝朝外拧(逆时针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螺丝朝外拧(逆时针松)

下次,再去试试,不行就换化油器和火花塞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再去试试,不行就换化油器和火花塞试试。

火花塞工作了多少小时,拆下来看火花塞间隙

网友C:
会不会是断油?

网友:
玩油船的不多吧

楼主:
间隙不大0.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断油?

不会呀,岸上什么事都没有。拉着了怠速全油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呀,岸上什么事都没有。拉着了怠速全油都没事。

岸上模拟转弯的倾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岸上模拟转弯的倾角呢?

那道没试过

网友D:
全油门熄火,是不是时高速貧油,冷却效果如何?

网友D:
看看油箱的通气孔是不是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油门熄火,是不是时高速貧油,冷却效果如何?

应该不贫油,冷却先进发动机水套再到排气。应该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油箱的通气孔是不是堵了

没堵,岸上全油门抖油都正常。

楼主:
准备换化油器和火花塞再试,不行换机器了。

网友D:
建议,放水里(不要放行,停在岸边)多发动点时间,比如五分钟,观察一下。有时热机会出现问题,温度增高后油管会出现气化气泡,导致熄火。
各种情况多试试,油机还是很好玩的,前提是机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放水里(不要放行,停在岸边)多发动点时间,比如五分钟,观察一下。有时热机会出现问题,温度增高后油 ...

我的是刮水冷却。加负压水泵?还是上水泵强制冷却?

网友:
刮水冷却要求船得有一定速度才能进水冷却你确定缸头进去冷却水了吗?否则就是缸头过热熄火。加水泵稳妥些。

网友(2020-08-07):
全由熄火是高速油针贫油了

网友(2020-09-08):
引用 网友A:
没松油门转向熄火?

螺旋桨大了,有小的换个小的试试,没小的就把后面的桨支架升高1~2个毫米试试,应该有效果的。

网友(2020-11-25):
应该是高速油针贫富油了

网友:
发动机过热了吧?排气烧变色没

网友:
就是油针没调好 不是别的问题  全油熄火是低速贫油

网友E(2024-05-19):
高速贫油,高速富油,低速贫油,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速贫油,高速富油,低速贫油,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看看你的化油器座是不是那种胶木的,是的话换金属的吧,胶木的一受热必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