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原装利勃海尔956挖机模型——改装合辑(加装油泵和气泵温度传感器,等等)

楼主(2020-03-13):
加装温度传感器,让我们能够透过遥控器的显示屏,直观了解机器运转时的温度变化。
在本案例中,分别为油泵(A)和气泵(B)加装了温度传感器。
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传输到遥控器上进行温度显示。
我们还能够设定高温或低温报警功能,避免因器件过热而发生老化。
当然,配置合理的油泵和气泵是不太可能会出现过热现象的。
这个功能其实更多的是带给我们玩耍的乐趣,看上去既实用,又专业。
当然,要实现本案例对许多高手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如果高手有更好的经验,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正常运行不会超差,这个似乎有点为了做而做。要不,搞个液压油油量表,还有透明度表,还有点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运行不会超差,这个似乎有点为了做而做。要不,搞个液压油油量表,还有透明度表,还有点实际意义。

跟普通汽车改装三联表 一样  就是看着爽呀

楼主:
是的,就是为了看着爽,我在贴子开头就写了!你们非要杠,说不听,哈哈

楼主:
加装冒烟功能,对这台原装956来说还是有不小难度的。
因为它原装的有弧度的排气管内部并没有打通,是不能透气的。
不仅如此,连固定排气管的机壳也是没打通透气的。

先用钻头打通固定座,这个操作很容易的。

难度高的在这里。当然那些机加工高手就不要看我的手工制作了,你们有设备有技术,自然是不费力的,要加工一整根排气管也都是小菜一碟。
我没有这些东西,只能凭一个宜家手电钻手工打孔,孔不能打偏了,深度也要正确。
先用粗钻头打一个浅孔,不能打深的原因是:工件本身粗度就很小,先打个粗孔方便引导。
毕竟,手持电钻,打深孔,角度的稳定比不得机器。
咱们就按最保险的方法来做,零件只有一个,打坏赔不起哎!

然后改成细一些的钻头钻深孔,钻头上做好深度标记。
这个零件是用铜做的,不是铝合金,拿在手上有明显的份量。
不要以为铜就很软,容易钻孔。
德国这个零件用的铜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特别的铜,请高手指教一下,它的硬度非常高。
我使用了全新的专门打不锈钢的钻头才勉强能够打进去。当然也可能与宜家手电钻转速不高有关。
但是这种精细活,你拿高速电钻,不仅重,而且搞不好就打过了头。
所以我宁可慢一点,精细的去完成这个加工,纯手工的!

眼看就要钻到位了

前面说了,这是一根弯管,直接钻是钻不通的。
所以打完一边的孔之后,要从管子的另一边打过来,然后在弯曲处让两个孔贯通。

贯通之后,气管就能够顺利穿过它了!

但是,出口的内径是很大的。
气管的角度显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加上垫片,进行扶正,最后再用UHU胶水加以固定。
可能有人会说,这么粗的管子,干嘛穿这么细的气管,用粗的不香吗?
我真的不想对纸上谈兵的人作过多解释,看最终的效果呗。

最后,用胶水把排气管恢复安装到机壳上。

抖音关注:Toprcworld
观看机器杰克的纯手工操作短视频

楼主:
排气管已经固定在机壳上了!
红色箭头所指的管子就是输出烟雾的管子。

左边的大喇叭是956挖机的原装喇叭。
右边的小喇叭是用于控制烟雾形状的小喇叭。

别看左边的喇叭大很多,但无论是音量还是对声音细节的还原度上,都不及这只小喇叭。
这只小喇叭是我们用过的喇叭中,体积最小,但音量最大,而且对声音细节还原相当不错的一款!
这意味着,你能听到更多的高频细节,而低频效果方面它和这只大喇叭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是完胜大喇叭!
买东西,不能只挑个头大!
这只小喇叭特别适合用于空间狭小的模型里面,它体积小,不需要特别大的安装空间。

这个小喇叭是全密封结构,经过少许改装——增加了进气和排气管子。
当它发声时,便会影响烟雾输出系统的压力,从而让排烟形状与发动机的快慢实现同步。
这里所谓的同步,并不是以前的烟量大小的同步关系,当然这层关系必然也是有的;增加这个气压喇叭的目的,是让烟形也和发动机同步。
从而实现烟量烟形双重同步效果!这个小喇叭在5iMX官方淘宝店能买到。

楼主:
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构造。
安装冒烟器的方法也略有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设计布置方式。
对于这台德国原装利勃海尔956挖机而言,我采用了以下烟效安装方式。

连接软管到出烟口

排烟软管将顺着这一排舵机,引出到挖机的左侧面。
这里的位置刚刚好能容下这根软管。

现在排气软管已经从侧面引出来了,顺便再把挖机的尾巴固定在底盘上。

完成之后的效果!
小喇叭有进气口和出气口,出气口连接到排气管,进气口连接到烟效蒸发器。
小喇叭是用UHU胶粘在油泵侧面的,这是一个安装小喇叭的合适位置。
顺便再初步整理了一下布线。

楼主:
尽管CM5000接收机有16个物理比例通道,但是对于这台全功能的德国原装利勃海尔956挖机来说,接收机资源依然是十分紧张的。
如果按照一个功能一个通道的思路,这台模型需要19个通道才够用。
当然CM5000接收机有一个功大的功能来扩展通道,那就是进行接收机级联。
通过增配接收机,可以将接收系统的通到扩展到数十个之多。
当然,这样做不仅成本高,而且956挖机内部的空间已经不允许再安装额外的接收机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采用了通道复用的方法,即让一个通道,实现多个功能控制。
这样就能够保证在现有接收机资源条件下,允许实现更多的控制功能。

对于这台德国原装利勃海尔956挖机来说,主要涉及到的通道复用功能有:
1. 油泵与冒烟器的通道复用
2. 启动音与旋转工程灯的通道复用
3. 液压铲锁与遥控音量大小调节功能通道的复用

为了解决通道复用时,终端设备输出正反向冲突的问题,必须使用舵机反向器来进行分配。
在这台956挖机里面,我们使用了两个舵机反向器。该反向器是由ASSAN公司设计的,具有正向和反向双输出端口,用于本案例再合适不过。

油泵与冒烟器使用了ASSAN双输出舵机反向器进行功能分配。
启动音与旋转工程灯也使用了ASSAN双输出舵机反向器进行功能分配。
液压铲锁与遥控音量大小调节功能通道的复用,则采用了PWM继电器开关进行功能选择,以冒烟器启停通道作为控制通道。
即:当冒烟器功能开启时,铲锁开关的功能变成了声组音量大小调节功能;当冒烟器功能关闭时,铲锁功能恢复为常态的铲锁功能。
为什么让铲锁与音量调节功能复用呢?因为这两项功能,都不是常用功能。铲子不会进行高频度的更换;音量也不会进行高频度的调节。

红色的电路板就是双通道舵机反向器,它有两个PWM输出通道。
其中一个是正向通道,另一个是反向通道。
很多人说舵机反向器没什么用,遥控器上就有舵机反向功能,何必多此一举。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遇到需要它的时候。
当你有两个设备连接在同一通道,且要求两个设备按不同方向运行时,你就需要它了!

旋转灯并不能直接连接在接收机上,我们还需要给它接一个电子开关(上图中绿色的电路板)。
在本案例中,旋转灯(电子开关)和声组启动音,连接在同一通道上。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电子开关和声组启动音控制线并在一起,接在接收机上。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你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发动机启动时,灯灭了;发动机熄火时,灯亮了。

所以我们需要用以这个机反向器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首先,先简单地把电路连接进行进行功能测试。

A插头是声组的发动机启动音控制
B是旋转灯的控制
C是旋转灯的电子开关

当我们启动发动机时(Engine Start),灯亮了(见上图A/B)。

功能测试正常之后就开始进行下一步。
先把电子开关用热缩管包起来。
给输出口焊好舵机母插头,便于将来插拔旋转灯的电源。
因为这个灯安装的位置是在一块活动的机壳上,换电池时需要取出机壳。

然后把旋转灯的电源插座(舵机母插头,有防呆设计,不会插反,当然插反了也没事,烧不了,有保护)贴在喇叭外壳侧面。

旋转灯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个金属防撞网
随后我们要把防撞网喷涂成哑光黑色

防撞网是用螺丝固定的,需要在固定位置打孔。

这是精细活,要打4个孔。
需要小心操作,零件只有一个,打坏了赔不起!

打大孔用来固定灯。

4个孔就这样打好了

然后用螺丝把灯和灯罩固定在机壳上

灯的电源线插头焊上舵机公插头,用于和刚才做的母插头对接。

电线包黑色热缩管进行美化处理。

细节。

和机身连接之后效果。

楼主:
接下来的改装项目是为利勃海尔956驾驶室增添两个新功能:室内照明和第一视角摄像头。
这两个功能都做成遥控的,在遥控器上可一键开关。

准备好材料。
照明灯采用的是COB LED模块,3V供电即可点亮。
摄像头采用的是带有5.8G无线图传功能的800线摄像头。
传输电线采用的是单股双芯极细导线。

照明灯固定在驾驶室顶部

摄像头的固定方式,采用了特制固定支架,用螺丝固定在顶部,从而获得极强的牢固度。
摄像头的外观喷涂成灰色,这样便于与驾驶室内的主体色调统一,以便融和,而不会显得突兀。

我们已经把摄像头固定在了驾驶室里面。
摄像头的位置刚好是在驾驶员头顶的位置。
由于摄像头有150度的拍摄广角,所以视野还是很开阔的,甚至能透过天窗看到前上方的画面。
摄像头安装在这个位置是有许多的考虑因素:
1. 它要尽可能隐蔽
2. 尽可能接近驾驶员视角(其实最好的位置是安装在座椅头枕那里,但是一旦装在那里,以后便不能再放置人偶在那里了)
3. 不遮挡室内照明光源

从侧面看

从侧面看,不注意的话,摄像头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试机成功
图像传输到显示器上是通过无线方式进行的,显示的是实时画面。

从后部看

两股线,分别是给照明用和给摄像头用。
这是特殊线缆,我很喜欢使用,看起来是一根细线,但是里面是两根线。

最后,给这两路线连接上控制器,使用了的是最后一个16通道。
为16通道分配了一个开关,开关往左就是灯亮,往右就是摄像头开启。
重复以上动作,即是关闭。

驾驶室亮灯的效果

摄像头打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