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羊和熊猫图传

楼主(2020-03-13):
手头上有一个黑羊
图传
800wm和熊猫400wm图传,在功率开到最大的情况下,发现黑羊图传还不如熊猫图传!具体情况如下,飞机飞到离图传接收最不利的位置,黑羊图传的图像好像是一张图片突然往上拉,有很短一段时间的黑屏。熊猫图传则是雪花状的图像,尽管模糊,但基本还能辨别大致形状。按理说黑羊图传应该比熊猫图传好吧!

网友A:
黑羊一定比熊猫贵,剩下的不一定

网友B:
频点有可能没对准,主要是迷信黑羊这个也是很搞笑的一种行为, 400mw图传 35块钱就比65块钱的差吗? 这个事情我想说不一定。

网友C:
熊猫和黑羊肯定有差距,但你说那点差距有多大?我只能说熊猫真香。

网友D:
迷信黑羊系列产品就是一个搞笑的行为。一直用熊猫600mw图传。

网友E:
黑羊耐用度绝对高过熊猫,至于能飞多远我没拉锯对比,因为竞速就那么100米不到的距离,平时练习我还是选择熊猫v2,便宜,咸鱼89还包邮,19年下半年几台飞机开始用熊猫道现在也还没见有问题(不过同批次购买的也听说坏了不少)。

网友F:
这就尴尬了,那熊猫800mw的不是更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黑羊一定比熊猫贵,剩下的不一定
说得好!!!

网友H:
天线一样吗?天线安装位置呢

网友E:
图传比功率那虚标什么都解决了,图传更重要的是不串频,不相互干扰,稳定最重要

网友I:
因为黑羊支持港X

网友J:
信号这东西说不清楚,跟玄学一样

网友K:
熊猫图传一直用,很不错,售后也给力。

网友L:
估计熊猫产品不稳定

网友M:
有3个熊猫5804,1个黑羊1.8瓦。熊猫开600MW、黑羊开1W+, 1公里内差别不大,1公里+还是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