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十一机CQ1233车床

楼主(2020-03-13):
原来的车床嫌小,搞了台三杠车床。六个人勉强抬下车估计有一千斤。断断续续收拾了一下,原来380电源改成220变频驱动。进给标牌掉了一块,其它标牌也看不太清,网络搜索无果。各位大神有没有资料图分享一下。原配了个40齿挂轮,也找不到对应的螺纹参数。
挂轮扩孔后用32钻铣床插键槽。第二次这样搞键槽,之前搞皮带轮也这样的

楼主:
不知道如何发视频

楼主:
整理了一个切削进给表

楼主:
螺纹表还是没搞出来

网友A:
有的搞了,我的二手车四五百斤的样子,断断续续整了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搞了,我的二手车四五百斤的样子,断断续续整了一年

大量业余时间用来搞设备完善了,过阵子得空做个尾座套筒

网友B:
这个床子也太旧了点,不知道状态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床子也太旧了点,不知道状态怎样

床身轨道磨损是肯定的,相对而言不太严重,然后进给变速器换挡拨叉磨损严重,换挡不好换应该是长期缺油工作造成,拿下来镗孔嵌套即可。主轴及其它部件还可以。只要不加工精密长轴,完全没问题。小机器刚性很好,分度值很小可以轻松的加工精密小断面,用了一下效果不错,好歹这也是工业标准机器。

网友:
这下玩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6568

先谢谢

楼主:
用Excel推演齿轮配比,数据源是根据英制螺纹表计算每个档位的人“关系因子”,再根据这个关系因子推演。
原来以为公制挂轮一套就可加工允许范围内的全部螺纹,现在来看,数据分布比较散乱,可能需要多套挂轮。
根据朋友提供的同英制表估计我的和他的公制挂轮数据应该也一样。但导入这个推演结果不一样,可能推演原始数据不准确或者公式错误。
但我想这个推演思路可能大家有参考意义,完善后可换算和计算其他大家想要的螺距类数据,比如蜗杆模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6568

谢谢,进给变速应该是一样的,英制相同,公制的应该也一样,可以放心配置挂轮了,不过看这个表格,机床厂可能是着重英制数据,英制一套挂轮就可加工范围内所有数据,但公制却需要多套挂轮。
机床丝杆经测量也不是公制螺纹(也没去验证是否是英制)
另外导入推演公式数据不对,也可基于此修改推演公式。业余时间就这样消磨了

网友:
不是十一厂的,型号一样的

网友D:
型号一样,厂不同,参考

楼主:
昨天加工了车床配套的尾座套筒,下午四点开工到晚上十点,搞了几个小时。
原材料买的球墨铸铁,但感觉像灰口铸铁。200mm长。
工艺:
1粗车外圆至34,钻16孔
2夹持3号锥柄,校正,据此为依据调整小拖板角度至准确位置,并紧固,工艺4完成前严禁调整。
3.夹持工件,本工艺段必须一次装夹。粗精加工内孔至20,长度100,粗精加工锥度至所需尺寸。
4.取下工件,取一段140长,32直径圆钢,车一段直径25长度50圆柱,掉头夹持并确保台阶面充分接触夹头三爪端面,防止轴向窜动,并紧固。反车启动加工锥柄。
5.将锥套套入锥柄并轴向敲紧固,注意敲击方向,防止径向偏斜,可边敲边转动。确保稳固后加工外圆,每次进给深度不超过0.25mm,车圆后,千分尺分段测量,查看每段尺寸(旧车床长圆柱面加工会有偏差,长轴无尾顶,且为锥度摩擦连接,也有造成误差可能,比如各段刚性不同让刀不同等)。每次都要记录比对。若偏差较大,最后分段加工。实际一刀加工出来为中间大,两头小(差值0.08mm导轨磨损导致,还有就是车刀低于中心过多,也会放大偏差)分段加工好后公差为32+0~32+0.03。加工端面和内孔至所需尺寸,进给深度不超过0.25mm。
6.将螺母加工至过盈配合0.03mm过盈,压入尾端
7.铣键槽
8装入测试,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一样,厂不同,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加工了车床配套的尾座套筒,下午四点开工到晚上十点,搞了几个小时。
原材料买的球墨铸铁,但感觉像灰 ...

由于套筒外径小,又加工成3号锥柄,兼顾强度,没有铣取锥柄的长孔,尾座丝杆也比较大,以后要拆换锥柄需要把套筒摇出来用小圆钢捅。这样可保证强度不伤套筒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套筒外径小,又加工成3号锥柄,兼顾强度,没有铣取锥柄的长孔,尾座丝杆也比较大,以后要拆换锥柄需 ...

楼主,我的中拖板丝杆不太好用,螺母磨损了不知道有没有卖?车床挑丝表我不会看,能教下吗?谢谢!

楼主(2020-04-12):
磨的两支钻头8.5/9mm各一支,抽空把倒腾的旧钻头都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一样,厂不同,参考

谢谢,今天下雨没事干,把前阵子买回来的挂轮加工好。
五个齿轮到手孔径10mm,
工艺:
1,小孔不好量尺寸,先找段圆钢车止通规,16mm,16.1mm。
2,15mm钻头扩孔,然后精车用卡尺和止通规检验。
3,做5mm键槽刀具
4,钻铣床刨削键槽,手动刨削切削量0.05mm左右,至所需尺寸
5,装机检验,试车一段M12粗牙1.75螺纹。已测试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中拖板丝杆不太好用,螺母磨损了不知道有没有卖?车床挑丝表我不会看,能教下吗?谢谢!

螺纹加工表上面挂轮,档位,螺距都有标记。螺纹加工圆柱面尺寸和公差可查手册或者网上搜索,然后是刀具几何参数,买成品机夹螺纹刀最方便准确,自己磨也行。然后就是往复车削几次至要求尺寸。

网友E:
楼主,车床电机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的话用的输入单相220输出38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车床电机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的话用的输入单相220输出380的吗?

原来电机三相1.5kw,现在是三相2.2kw变频电机加2.2kw安川变频器。
变频器是单相220输入,三相输出,电压输出有效值应该也是≈220V。电机三角形接法可输出电机实际功率值。Y行接法功率会有所下降。普通电机也可以接变频器,单相电机把电容拆掉接,三相电机三角形接,但普通电机由于材料和工艺与变频电机有一定差异,不适合宽频率运行,比如30~100hz频率调速运行。50hz附近长时间运行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过现在我变频电机和变频器都是配套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搞哦

慢慢搞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今天把变频器设置改了一下,现在电子刹车可以实现急停和正反快速变换方便螺纹加工,而且不会有三相电驱动时的撞击声。(三相电电路换相和急停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机械损伤和电机严重过载,变频驱动有加减速和刹车控制对运动部件比较友好)

楼主:
今天搞了个金刚石砂轮卡座,固定角磨机磨削刀具方便点。可能是最廉价的砂轮机

网友G:
角磨机这样用安全吗?如果安全就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慢慢搞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今天把变频器设置改了一下,现在电子刹车可以实现急停和正反快速变换方便螺纹加 ...

刹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角磨机这样用安全吗?如果安全就要谢谢楼主了!

安全,用来精磨车刀和开小卷屑槽还不错,粗磨用台式砂轮机
试车软钢(在废品站买的几节35直径圆钢牌号未知,无明显淬火硬化应该是普通低碳钢,这段料是之前车螺纹那段材料),这把刀在进给亮0.2mm时吃刀深度2mm以下可正常卷屑
图一是在进给量0.2时的加工效果,吃刀深度不同每个台阶有点小差异,刀尖倒负菱增加刀具强度和工件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电阻

是的

楼主:
磨一把内螺纹车刀,刀杆自己做的,刀体材料用断丝锥改制,之前用普通钻头磨制的切槽还行,加工螺纹时刀具很快磨损

楼主:
加工的非标螺纹,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