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亚拓电调售后

楼主(2020-03-13):
700机套装的亚拓版130a电调,好盈代工那个吧。
电调输出线剪太短了,自己焊的不好,想返厂把电调线延长,放心点。
请问我该找亚拓还是好盈?顺便告诉一下返厂地址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好盈不会 承认,亚拓也不会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不会 承认,亚拓也不会理你

网友B:
焊线找有经验的朋友就行,不用返厂

网友:
买个好点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线找有经验的朋友就行,不用返厂

想着返厂比较方便

网友:
随便找个无线电修理店,把快递费给人就帮忙搞定了。还会挺喜欢

网友:
这个焊接,  基本操作吧,实在不行去修理电路的店铺,5元搞定

网友:
找修电脑的店铺,变频焊台和热风都有的。

网友:
大功率电烙铁就好了啊!

网友:
千万别返厂。寄过去路径:你—经销商—亚拓,发回来同样路径,产生的运费自己算。还有亚拓给你重新焊接的材料费和人工费,你知道亚拓的,刀法精湛。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建议,我找找修电脑的吧

网友:
買個好一點的電烙鐵或者

找個維修手機的,或維修電視的,或維修電腦的店,叫人焊一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