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错误,焊插头前一定要确认正负极。。。

楼主(2020-03-13):
标题很那啥,但是真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焊XT30的时候,看了一眼,是+号,开开心心焊上去。结果,插上电池..........

这是给眼镜供电的BEC。眼镜dc口挂了,但是可以用usb供电,就搞了这个。拉烟的时候愣了一下,看着BEC没焊反啊...
再看看插头,(口吐芬芳),刚才看到的+号,其实是-号和一坨毛边。。。。。。肯定是宅家里太久,脑子生锈了

网友:
我的dx6 就是电池正负极插反 冒烟的

网友A:
A 6充电器,灯光昏暗,平衡头插错,幸运充电器没有坏,分电板不能用了,买一个不够运费,就买了两个备用。小心驶的万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 6充电器,灯光昏暗,平衡头插错,幸运充电器没有坏,分电板不能用了,买一个不够运费,就买了两个备用。 ...

A6其实很耐操,你这是铜箔断了,找到哪里断,焊接一下走个飞线

网友B:
你这损失不大呢。我有一次整理工作台把维修电源线插反了,那两天实验啥坏啥,修啥啥拉烟。新买的两个图传发射都冒烟了,摄像头也烧了......当时就发懵,怀疑是不是电源坏了,后来拿表测一下发现是正负极反的,气晕。

网友:
哈哈哈哈~~~想到自己第一次焊T插也是,一接电源电调就拉烟

网友:
这眼神也是够牛的了

网友C:
这损失真不大,之前用的同事的万用表,他丫的竟把红黑表棒反着插的,烧了2块板子后才去检查万用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损失真不大,之前用的同事的万用表,他丫的竟把红黑表棒反着插的,烧了2块板子后才去检查万用表的。

万用表正反插对测电压和测电阻没啥关系啊

网友:
我以为我有时候 马马虎虎  原来 有这么多的摸友们也这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损失真不大,之前用的同事的万用表,他丫的竟把红黑表棒反着插的,烧了2块板子后才去检查万用表的。

这就只能怪自己了,万用表基本规范就是先看表笔插孔后确认量程的,啥都不看迟早烧东西,FLUKE一个电流保险丝就小一百。

网友:
这还用看吗?大+小-,焊过几个头子就记住了。

网友D:
我的曼巴40a 四合一电调 还没飞起来,就被我焊反了转接头,烧掉了

网友:
看着楼上各位的自黑,顿时感觉心情舒畅,哈哈。。想来我烧掉二块F4飞控也不算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曼巴40a 四合一电调 还没飞起来,就被我焊反了转接头,烧掉了

损失惨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损失不大呢。我有一次整理工作台把维修电源线插反了,那两天实验啥坏啥,修啥啥拉烟。新买的两个图传发 ...

网友:
正常谁不偶尔发个呆

网友:
再发自己的2b事给lz开心,你有试过一把剪刀同时剪电池两根供电线不?3s2200mah的~~~

网友E:
这点学费,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点学费,不多的

单独买的话运费和学费一样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买的话运费和学费一样贵了

网友:
插电的时候,供电端的线一般也是分红黑两色,插之间看一下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