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cjm250如何配四爪单动卡盘

楼主(2020-03-13):
车床是cjm250,原装的是125的三爪
我想配一个四爪卡盘,请问配多大的四爪卡盘合适 ?

网友A:
那就再配个125的四爪,免得换卡盘法兰。

网友:
还是125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配个125的四爪,免得换卡盘法兰。

原来就是主轴法兰盘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就是主轴法兰盘一体的

再加个发兰盘,装在四爪卡上。再与一体法兰用螺丝连接。(做的法兰上要攻三个螺纹位置与三爪卡盘相同)

网友:
有三爪转四爪的转接法兰,将转接法兰固定在四爪卡盘上,与三爪卡盘一样的用法。

网友:
125的  要买发廊盘

网友:
我的建议卡盘再钻几个螺纹孔就行,三爪是三个孔,四爪是四个孔,一般的卡盘很容易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