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420直升机遇到难题了请教大家。

楼主(2020-03-14):
420装好后,在没装桨的情况下上
电池
试试看有没有震动,运转顺滑不。当油门加大到中上油门时就开始有异常声音了。一听就是皮带跳动的声音,于是我把皮带拉紧点还是一样弹调的声音。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加皮带轮

网友B:
先检查基本安装

网友C:
皮带转多了一圈,有磨察

网友D:
是不是不上浆转速超了!

网友E:
不上桨测试油门不宜太高。

网友F:
更换好的轴承

楼主:
皮带轮装了的,转速不会超最大才70/100而且油门杆才到上3/4固件这时候油门才50/100左右,皮带也拉紧的。

楼主:
还在找原因,找到了会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