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 升级官方usb-c和内置充电模块

楼主(2020-03-14):
     前两天科学上网冲浪的时候,偶然看到国外博主Joshua Bardwell新发布了一个jumper t16升级内置充电的视频,然后发现了jumper刚出的改内置充电和usbc的模块。

    马上下单入手。。。 收到货是这样的。。                                                                           jumper这个控性价比不错,做工一般。不知道是品控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手上这个出过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滚轮失效的情况,拆开控给滚轮微动开关的位置喷点wd40就解决了;还有一次页面显示“key stuck”,无法操作page键,拆控给按键开关的位置喷wd40润滑就好了。
         把顶盖两颗螺丝卸下,拆开四块手胶,再拧下背面6颗螺丝控就拆开了。

   然后松开排线,把顶部的原来的模块卸下来,再装上新的。。。

   最后还要把底部和电池连接的板子卸下来,焊上电池的充电线。。。

   插上线就完成了。。。

    经过测试,usb-c接口识别之类的都正常,内置充电和买的简易18650充电器一样,能充到4格电,差一点满,大概8.0v左右。。不过有一说一,内置充电也就图个方便,真要充的快还得上平衡充。改完玩模拟器就不用担心电量换电池了。

网友:
也是从joshua bardwell的视频知道这个配件 ,准备去升级。原因之一是现在USBc线很长,玩模拟器比较方便 不用延长线

网友A:
看到一个回帖 说,这个USBc需要飞线两根才支持pd插头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淘宝以下单

网友B:
我早就下单了,一直没发货。。。还多花了7元买了个盖板。。原来盖板不需要换

网友C:
没中文就很头疼,据说会出中文。不知何年何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中文就很头疼,据说会出中文。不知何年何月

opentx是国外开源社区维护的,所以都是英文。估计没人去做专门的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回帖 说,这个USBc需要飞线两根才支持pd插头 不知道啥情况

我用模拟器和连遥控器内存之类的功能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早就下单了,一直没发货。。。还多花了7元买了个盖板。。原来盖板不需要换

盖板的模具不知道有没有改,不过原来的盖板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模拟器和连遥控器内存之类的功能都正常

貌似是说 原装的不能直接插pd充电器?比如小米的65w 。我已下单,到手试试

网友E:
常备WD40,此控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说 原装的不能直接插pd充电器?比如小米的65w 。我已下单,到手试试

这也正常,小米这种快充头好像都要快充协议的支持,没有快充协议只能低功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备WD40,此控无忧

WD40真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opentx是国外开源社区维护的,所以都是英文。估计没人去做专门的汉化

据说好像之后会出中文固件

网友:
我感觉T-MAC FPV关于T16的帖子多,我每次都是从那知道的

网友:
焊接有神,电机三相线短路,电调直接冒烟

网友F:
radiomaster要出的tx16s怎么样,和t16pro相比有什么不同,品控会好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radiomaster要出的tx16s怎么样,和t16pro相比有什么不同,品控会好一点吗

不怎么样,原来一波人出的,只不过分家了,品控就那样,其实大部分不是品控的问题,而是价格太低,用的元器件质量不怎么样。。想要价格低,还要质量好。那睿思凯futaba这些厂商不用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早就下单了,一直没发货。。。还多花了7元买了个盖板。。原来盖板不需要换

楼主那个盖板显然是换过的,否则需要自行打磨,你可以对比下mini usb和typeC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盖板显然是换过的,否则需要自行打磨,你可以对比下mini usb和typeC的尺寸

没有换过,没有打磨,就是原来的mini口,mini的比typec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盖板显然是换过的,否则需要自行打磨,你可以对比下mini usb和typeC的尺寸

我自己已经换了,盖板不需要打磨和更换,直接匹配的。。。

网友:
已改TYPE-C的充电板,确实方便了许多。

网友H:
免去了开盖换电池的麻烦,确实方便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免去了开盖换电池的麻烦,确实方便了许多。

我感觉其它都还好,最方便的是玩模拟器不用担心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正常,小米这种快充头好像都要快充协议的支持,没有快充协议只能低功率充电。。

已换。的确不支持pd充电器,问题是根本连不上,坑。我是用Mac玩模拟器的,两头都是USBc,根本无法连接电脑……
用普通的一头uaba 一头USBc的线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过,没有打磨,就是原来的mini口,mini的比typec大

哦哦哦哈哈,阔以的

网友I:
有人改了充电板,飞线后支持PD充电器直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过,没有打磨,就是原来的mini口,mini的比typec大

巧了,我的装上c口之后线插不进去要打磨mini口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改了充电板,飞线后支持PD充电器直冲。

没这个技术 好像还得加俩元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人改了充电板,飞线后支持PD充电器直冲。

这是我改的。

这个 Type-C 充电小板子官方有缺陷,即不支持 PD 充电器,我说的不支持不是奢望 PD 协商的高电压大电流模式,而是指最起码的安全电压即 5V 都不支持!简单说就是只要两头都是 Type-C 就不能用!!!
和 Jumper 沟通,说是为了避免一些“不规范的高压充电器”损害到这个遥控器,所以把 CC1/CC2 两个识别脚悬空了。

考虑到我所有 PD 充电器都是很规范标准的,没有厂商的担心。所以我把 CC1/CC2 都通过 5.1K 电阻接地了,这样就能正常使用 5V 安全电压模式。厂商没有引出这两个脚,所以焊接异常艰辛,只能用一个头发丝般的线来飞线,照片中的两个电阻是 0603 的,对比一下这个“头发丝”就知道难度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怎么样,原来一波人出的,只不过分家了,品控就那样,其实大部分不是品控的问题,而是价格太低,用的元 ...

700多的radiomaster。比1000左右的jumper t16 pro还有性价比。当初买x9d plus 要花1500左右。现在x9d 系列也各种升级。但是感觉frsky还是有些贵。品控来讲,还可以吧。目前没啥问题。frsky的接收机太贵。据我观察,现在的T16 pro 带4in1高频头的,买便宜接受器是一种划算的方案。而单独买扩展高频头,要多花200多元不等。
radiomaster 现在还在预售tx16 不知道到时候如何。既然分家,那么radiomaster的内置协议应该与jumper的不同。只是其他协议,4in1之类的应该相同。
东西要缩水,可能就会在霍尔原件,还有按钮上缩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700多的radiomaster。比1000左右的jumper t16 pro还有性价比。当初买x9d plus 要花1500左右。现在x9d 系 ...

jumper好像没有自己的协议吧,它自己出的R1接收机用的都是D16协议,如果有自己的协议,肯定在营销宣传的时候就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700多的radiomaster。比1000左右的jumper t16 pro还有性价比。当初买x9d plus 要花1500左右。现在x9d 系 ...

睿思凯接收算便宜的了,再便宜的接收都不敢用了,反正我大机用黑羊,小机用RXSR,那些五六十的接收是真不敢用,丢机事小,伤人头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700多的radiomaster。比1000左右的jumper t16 pro还有性价比。当初买x9d plus 要花1500左右。现在x9d 系 ...

感觉这次疫情的冲击让tx16s在出货速度上就输了,有了T16的基本不会去折腾换控,想入的等了这么久,可能很多人等不及也买二手T1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我改的。

这个 Type-C 充电小板子官方有缺陷,即不支持 PD 充电器,我说的不支持不是奢望 PD 协商 ...

手工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怎么样,原来一波人出的,只不过分家了,品控就那样,其实大部分不是品控的问题,而是价格太低,用的元 ...

如果把品控做上来,即使贵点也认啊,为啥要打价格战,品质比拼不是更高级嘛

网友:
5v2a能充电吗?要多大电压的充电器?

网友:
又是一个不明觉厉的帖子

网友:
写字楼出租哪里有

网友L:
请问:
这个控内部的1220纽扣电池是给谁供电的?是不是隔几年就要拆控更换一次?长期不换会不会漏液烧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把品控做上来,即使贵点也认啊,为啥要打价格战,品质比拼不是更高级嘛

何不食肉糜?。。。。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
这个控内部的1220纽扣电池是给谁供电的?是不是隔几年就要拆控更换一次?长期不换会不会漏液烧主板 ...

给RTC时钟芯片供电的,确保你拔电池时间不会重置。
至于更换,在拔掉电池没法保存时间的时候替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把品控做上来,即使贵点也认啊,为啥要打价格战,品质比拼不是更高级嘛

小厂家不像睿思凯,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研发和品控,卖的贵就更竞争不过睿思凯,生存和品质,是你选什么?

网友:
Jumper T16主板上那个1220纽扣电池是什么作用?第一次见主板上装纽扣电池的控,那岂不是隔若干时间就要拆一次控换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中文就很头疼,据说会出中文。不知何年何月

一共 记住 30来个单词   10来个公式  就可以玩懂 openTX 啦  而且那个系统就是翻译成中文啦  不会玩的 还是不会玩,opentx 和其他的遥控是不一样的,语言关 不是关键

网友(2020-10-21):
怎么不换个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