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垂直起降飞机 W500开箱评测

楼主(2020-03-14):
最近几年航模、无人机、人工智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航模、无人机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很多人都区分不清楚,也正式这个原因很多的做玩具的厂家也开始把玩具模型化,标榜自己100的元的无人机有何等神通广大。
其实作为玩具厂商把玩具说成模型也很正常,他们的目的是让更多人喜欢飞行,爱上飞行。这样就可以使的新手入门变得更加容易简单。新手入门不论是选择专业的入门模型还是选择玩具级别的都不是问题,因为玩具飞行和航模飞行原理是一样的,既然原理一样,那么操作手法也没什么区别。其实玩具级别和专业级别的模型最主要的区别是,玩具级别的模型一般都是绑定遥控器,如果飞机飞丢了,留下的遥控器没有毛用,但是专业的模型就不一样了,遥控器是和接收机配套使用的,如果飞机飞丢了,遥控器再买一个接收机还是可以接着用的。另外一点就是玩具级别的模型级别没有DIY空间了,而专业的模型有很强的改造空间,本来专业模型也是DIY而来的。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网上比较火爆的垂直起降飞机,我们线看看这款飞机的开箱图

这款飞机的外包装非常精美,适合作为礼品赠送小朋友。

内置了超硬泡沫的内壳,可以有效的保证产品在运输中的安全性。

我们来看这款飞机的整体照,这个飞机采用了EPP的耐摔泡沫机身,三颗无刷电机和三颗无刷电调,这时候有人会问了,为啥三个电机?稍后给大家解释。
整体颜色配图采用绿色为主的色调比较清新高雅。

我们来看一张电机的细节照片,看出电机做工还是比较精致的,内部铜线规整,满槽率比较高,性能应该不错。

细心的朋友应该看出来了,飞机两侧电机是有舵机拉动的,也就是电机可以变化角度的矢量电机。后续会介绍这款矢量电机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在来看一下这款矢量电机是如何和舵机相连接的,通过图片我们不难看出,连接还是比较简单,但是软件控制部分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内部运算非常复杂,后续会给大家介绍每个开关对应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飞行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这款飞机的的指示灯采用的是上下透光塑料片,看上去比较高端大气。

看一下这翼面舵机连接方法,采用的可以调节长短的丝杆快调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自己不要轻易调节,因为出厂时候,厂家都已经调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遥控器,带有屏幕显示,比较上档次

我们主要看一下这款遥控器左手上的三个波段开关,这里详细介绍一下,M-MODE 是平飞旋翼模式、6G-MOD是室外固定翼模式、V-MODE是垂直模式也即是吊机模式。
平飞旋翼模式就是三轴模式,左右电机会垂直于机身,三个电机同时旋转,以左手油门为例,这个模式下左手上下杆是飞机的上升和下降,左手遥控器左右杆是飞机原地旋转,遥控器右手摇杆的左右分别是左右侧飞,右手遥控器摇杆上下是前后飞。
6G-MOD 就是普通固定翼模式这里不详细介绍。V-MOD是一键吊机,控制方式和M-MODE差不多,只是这个模式下飞机是机头朝天的。

这款飞机电池是1000mah 理论可以飞行时间大于15分钟,是玩具航模里面飞行时间比较长的,这款W500玩具级别航模内置了6轴陀螺仪,和气压定高,非常适合新手飞行。但是三颗无刷动力电机比较凶猛,所以不建议10岁以下孩子独立飞行。
相关参数如下

具体飞行效果可以看一下视频

网友:
这款垂直起降好飞

网友:
900多,还不如咬咬牙
买鱼鹰

网友:
还是认为arkbird更好点。

网友:
带有屏幕显示……比较上档次……你闹呢……I6,迈克都有好吗……

网友:
怎么说呢,自定义玩具航模还是挺有诚意的,不过你的吊机图太不严谨了。。。
舵机连接杆加节油管没啥成本,能大幅增加可靠性,快拆垂尾好评,1s电池还俩接口差评

网友:
加点钱地平线不香吗?

网友:
和地平线(伟力)区别在哪里?

网友:
之前看国外有做涵道F35垂直起降的

网友(2021-03-03):
这个飞机的遥控器 可以用其他品牌的替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