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救助贴!各位模友,帮我看看这个小飞机的问题在哪

楼主(2020-03-14):
总重量35g,翼面积2.83dm,翼载荷12.36,设备:空心杯8520直驱55浆(最大拉力30g)可以飞起来吗,我试飞了几次,飞不起来,太重了吗,还是机翼太小,升力不够?请大神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
动力过小吧,还有你的透明胶也会增加重量

网友:
机翼再好好折一下,外侧的都放开了,手扔一下看看重心对没有,螺旋桨可以平放

网友:
发动机方向有点怪

网友:
如果你你开通电源,螺旋桨还是这个方向,那肯定飞不起来,应该立杆再直一点才对,你这个看起来像是直升机,这个推重比肯定飞不起来。

网友A:
你这拉力线诡异的一批啊,都到尾梁的二分之一了吧,直接头拉不行吗?这拉力线能飞起来才是怪事,至少一半的拉力压头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拉力线诡异的一批啊,都到尾梁的二分之一了吧,直接头拉不行吗?这拉力线能飞起来才是怪事,至少一半的 ...

哈哈,照着图纸弄的,头拉怕撞坏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照着图纸弄的,头拉怕撞坏电机,

坏电机不至于啊……顶天了几个桨

网友B:
已经在航模吧给你做了分析

网友C:
你这个拉力线把电机一半的力量都用来低头了,上翘的那点角度又使得剩下的一半用来抵消前面一半的低头力矩,最后只剩下四分之一用来使飞机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航模吧给你做了分析

嗯嗯,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拉力线把电机一半的力量都用来低头了,上翘的那点角度又使得剩下的一半用来抵消前面一半的低头力矩, ...

知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