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433和头追设置问题,已哭晕在厕所

楼主(2020-03-14):
前几年买了肥鲨的全套设备 包括433 8通道接收机 头追模块 att 2.4G发射机和平板天线,想搞远航头追看天空界风景,没想到一忙耽误了几年。现在疫情在家重新搞起来。前几天把att搞明白了,也地面测试了。话说肥鲨真的粗心,att盒子上的pan和tilt接口都标倒置了,真心服了,调试了半天!后来觉得有问题,最后在油管上一位英国的哥们也说这个口标反了。后来经过无数测试,终于tm弄明白了,别怪我粗口,肥鲨官网说明书真的写的跟屎一样,很多关键步骤一带而过,没用的屁话写一堆。

好了,我接着说433和头追

这个是他的433模块,rc/tx口接遥控器,这个问题倒不大,但说明书上居然没有JR和地平线教练口的接口定义,后来一个个试,终于找到了。HT口是头追口。奇葩的事情又来了。

这是我买的头追模块(因为不习惯肥鲨眼镜,只能买外置模块安在我的眼镜上),数据口和433上的HT口一样,都是4针的PS口,需要注意的是接线定义,说明书上标的都是母头定义,焊的时候都是焊公头,会反过来,你们懂的。如下图:

把线都焊好了……没反应……
怎么搞也没反应……
网上的教程多是头追接遥控器教练口,使用教练功能实现头追,发射通道走的是2.4。我这个433,还真是找不到啥帖子,油管上也没有!找了好久。
后来头追外置模块调好了,按住小按键接电,里面有通道循环提示,设置那个通道来实现头追的俯仰和左右舵机
设置完了,接电,实验,还是没反应!!!
没办法,再继续想,现在的连接图是遥控器教练口---433tx口---接收机,但头追口怎么弄?接上了自己就识别吗?想了半天,记得肥鲨还有个电脑工具!再试试!如下图:

这个工具清晰的说明了433的头追应该如何分配通道,pan/tilt source就是说他的信号来源于头追模块的第几通道,我已经在头追里设置了来源于第7和8通道,那来源就设置第七和第八通道。后面的destination就是分配在接收机里的第几通道,也选择第七八通道。
以为大功告成了吧!?

哈哈哈还是没反应!!!哪位大神搞过这个路子??求指教!!!在线等!!!已经要疯了

网友A:
其实肥鲨眼镜自带的头追模块还是很不错的,漂移很小,而且不用单独供电,你可以尝试一下。
像你上边描述的这种情况建议用分开排除法,先把你的头追模块接到2.4的遥控教练口,打开7、8通道教练功能(适遥控器而定),接收机接两个舵机看下是不是正常,前提是你的头追模块也要将两个通道设置到7、8通道。然后在排查433头追通道是否匹配正确,肥鲨的没用过,估计和果子的差不多,都是需要发射机和接收机调试对应一致了才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肥鲨眼镜自带的头追模块还是很不错的,漂移很小,而且不用单独供电,你可以尝试一下。
像你上边描述的 ...

你的意思是说先看看头追模块是否正常是吧。我现在试试看,看能不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肥鲨眼镜自带的头追模块还是很不错的,漂移很小,而且不用单独供电,你可以尝试一下。
像你上边描述的 ...

我刚才试了一下 没问题
教练口完全没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433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肥鲨眼镜自带的头追模块还是很不错的,漂移很小,而且不用单独供电,你可以尝试一下。
像你上边描述的 ...

我微heraclesj,方便的话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微heraclesj,方便的话交流一下

那就是433配置问题,发射机头追口通道和接收机通道要对应好了才可以,看下说明书头追口配的是几通道

网友B:
你好,请问433怎么对频,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433怎么对频,在线等

你是什么433?厂家不一样貌似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433?厂家不一样貌似方式也不一样

immersiomrc433对频搞定了,新问题又来了,怎么实现sbus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mersiomrc433对频搞定了,新问题又来了,怎么实现sbus功能

已搞定

网友:
只小得433不能离飞机近了:近了没信号:在房间里就接收不到GPS 信号:在外面场地要6星以上才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