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图传,电源那里还需要接电容么?

楼主(2020-03-14):
新人,搞不太清楚电源附近接的一只电容的主要作用,听说是防止影响摄像头干扰的,又听说上了大疆数字图传就不需要那只电容了   是不是??

网友A:
一般大疆图传都是直接接电池,最高17.6V,因此只能上4s电池。也就不需要,好像是6s电池需要焊电容。当然如果你大疆图传从飞控取电,上6s电池焊上还是安全些。

网友:
我没有用电容,没问题

楼主:
买了个格普MARK4的套机,商家在插座旁边装了只电容的

网友:
我没装电容,不过没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疆图传都是直接接电池,最高17.6V,因此只能上4s电池。也就不需要,好像是6s电池需要焊电容。当然如 ...

有次我换了6s,通电没飞,在地上想了很久,发觉天空端是不支持6s的。后怕,但没事。也没敢飞上去。我是电池直供天空端的。用飞控供天空端吃过亏了。欠压空中重启解不了锁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