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羊高频头是不是被锁了

楼主(2020-03-14):
今天手多多,第一个选项,选了fcc,之后本来有6行英文的,现在只有3行了,915频段的选项也不见了,现在怎样才能回复呢?

网友A:
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呢?

就是不能啊,回复出厂设置的选项也不见了

网友B:
苦力按钮:上上下下左右左右中间中间

网友:
恢复出厂也不行?难受需要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苦力按钮:上上下下左右左右中间中间

这位高手,谢谢,谢谢,刚才试了一下,马上得了,然后再设一次FCC,又只得3行英文了,又来一次上上下下左右左右中间中间,又有6行英文了

网友:
上上下下。。。。,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上上下下 好像以前的游戏的过关秘诀,

网友:
红白机经典作弊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苦力按钮:上上下下左右左右中间中间

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没想到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没想到是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我之前看过一片文章,有一位模友出现类似情况,他应该也是被锁了,有一位懂情的高手,也是教了这个办法,一试也好了,可是我找很久也找不到哪篇文章,也没记住是怎样按,所以我才发问的

网友:
黑羊大佬一定是玩魂斗罗长大的……坚定完毕。口诀要记下,最主要叮嘱自己不能手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高手,谢谢,谢谢,刚才试了一下,马上得了,然后再设一次FCC,又只得3行英文了,又来一次上上下下左 ...

大哥你怎么搞得,我的也是这样了,是在哪个菜单里上上下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怎么搞得,我的也是这样了,是在哪个菜单里上上下下啊?

开就就按,按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怎么搞得,我的也是这样了,是在哪个菜单里上上下下啊?

开机就按,按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