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换偏光膜和触摸屏。

楼主(2020-03-14):
       非常时期宅在家里只能玩玩模拟 保养一下飞机和发动机,存了几年的发动机一直放在书架上懒得动,趁这个时候统统的保养了一遍。手头上的飞机和设备只有那么几架,折腾完了,又没事可干,正无聊的那几天朋友让我帮着给换个14MZ的触屏。我不是专业做维修工作的,只是平常对电子产品有些爱好,对于这么贵重的设备还是不敢轻易去拆。于是就在几个论坛里找相关资料,加上之前改14MZ高频头万能码时候搜集到的资料,仔细斟酌后决定帮朋友换。    控送过来后先按照资料拆开,小心的把液晶屏部分拆出来,毕竟是第一次干这个心里还是有点忐忑,怕万一出点差错对不住朋友,毕竟也是好多年的老控了朋友说死马当活马医,弄不好就当配件处理掉。14MZ的模块化设计让拆卸过程其实也比较简单快速,不到10分钟就拆出来了。因为朋友的触屏还没到,所以就趁着这段时间练习了贴偏光膜。说个小插曲哈,跑到刚刚开门的手机店看人家贴手机膜,后来商量着让贴膜小哥帮忙,说明白是什么东西后这小哥死活不同意说赚点钱不容易万一搞坏了就赔大了。偏光膜是从网上找到的很便宜,至于原偏光膜是什么角度我也不知道,网上也没有14MZ偏光的相关资料可以查。其实这个问题也好解决,网上购买了4张10寸的偏光膜,开机后液晶显示是白屏,把偏光膜盖上去顺时针直到屏幕显示最清楚而且没有变色的情况下就是最佳角度,要注意偏光膜有反正面之分。确定后用记号笔在偏光膜上定四个点位,方便裁剪。因为不知道是多少度所以自己换的话不会特别的严格,在最合适角度上左右略有差异不影响显示。
       过了3天朋友托南方的朋友找的触屏到了,这个尺寸的屏有点变态不好找,常见的宽度合适高度大了不少。国产的触屏和原屏相比略微厚了0.3mm,外尺寸完全一样,并且实际使用尺寸比原装的略微大了2-3MM,出线位置也不对,好在那个朋友在发货前拍过来一张照片,这期间又在网上买了FPC延长线,要用150MM-200MM长度合适,短了不行,最大的好处是国产屏便宜而且还是硬屏,触上去感觉比较硬像是玻璃不是原装那种软的。换的过程也不复杂只要心细沉住气就可以了,没有想象中的难度,但要注意的是在触摸屏固定架装回液晶屏之前需清理液晶屏上的灰尘,(最好是工作台旁边搞个立式熨烫衣服的喷雾,没有也无所谓不是必须的。)确定无误后装回到液晶屏上,因为有卡扣所以位置不需要担心有错误。继续下一步就是贴偏光膜,偷师来的那点技术用上了,我是用一张银行卡刮的,没有去买专用的胶皮辊子,把裁剪好的偏光膜一角撕开底层保护膜并且平行的撕到大约四分之一位置,对齐一个边轻轻的贴上,再用银行卡一边刮一边拉出保护膜,尽量不要回手,容易产生气泡,那样就废了。
       贴好后开始组装,只装屏幕和供电,其他的插头不需要插不妨碍开机和测试触屏,开机后屏幕显示正常,触屏工作正常。可以放心的完全组装。
       发这个帖子时候已经测试使用了3天,这个触屏完全正常。于是打电话给朋友过来取控,哈哈 ,非常时期就不一块喝茶聊天了,期待春暖花开时节一起去放飞。本来没想到要发这么个帖子,换完后当晚和远方一个朋友(一位14mz铁粉手头估计有5-6台,哈哈)聊天后说应该发出来,万一能帮到一些朋友岂不是一件好事,于是就抽空写了这么一堆又很啰嗦的东西,主要是想把一点经验心得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我的天,这个控也太高端了,几乎没见过,感觉比18mz还少见

网友:
当年也不少钱。

网友:
这个好!留着研究一下。

楼主:
补充上传了一张国产屏和原装屏的尺寸对比图片。朋友反馈这些天的实际使用,触屏反应灵敏,手感也不错,因为是硬屏没有那种触上去偏软的感觉。前天又贴了一层保护膜。

网友A:
这控手感确实不错  我也收了一台 唯一就是耗电厉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手感确实不错  我也收了一台 唯一就是耗电厉害点

愿意折腾的话可以去掉原电池盒,改成2S聚合物,研究过那个空间最大可以改成2S5000-6000MA的电池组。不太建议更改背光,毕竟使用背光的时间比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意折腾的话可以去掉原电池盒,改成2S聚合物,研究过那个空间最大可以改成2S5000-6000MA的电池组。不太 ...

现在是用成品2s动力电当控电  出门带3块就够了

网友B:
求个 国产屏的购买地址。。。。 还有偏光膜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  是不是在阳光下能清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个 国产屏的购买地址。。。。 还有偏光膜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  是不是在阳光下能清晰显示。。

       触摸屏是朋友的朋友帮忙找的,这个尺寸很变态不常见,应该是某公司开发产品定做,当时为了更换坏触摸只拿到两块,剩下的一片朋友做备用,我也想淘一片做备用毕竟价格不贵100来块钱,还是硬屏,已经托朋友去多搞几片。       只要是液晶屏有偏光膜才能正常显示,包括那种黑白数字和电视机电脑屏都必须有偏光膜才可以看到画面内容,否则画面是一片白色。

网友C(2020-07-05):
请问futabaFF9的屏能搞到吗?我那屏黑了一大块,但还能看到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futabaFF9的屏能搞到吗?我那屏黑了一大块,但还能看到显示。

不用换屏幕,换个反光片就好了。淘宝有手机用的反光片,自己裁切好尺寸,粘在FF9的屏幕支架上,把原来的反光膜撕掉,把透明的屏幕放上去就行了。注意反光膜有一面是很细致的毛面,这个毛面可以撕下来,但是不要撕,不然就是镜面反射,很难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换屏幕,换个反光片就好了。淘宝有手机用的反光片,自己裁切好尺寸,粘在FF9的屏幕支架上,把原来的 ...

感觉是液晶屏坏了,换个反光片能行吗?多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液晶屏坏了,换个反光片能行吗?多谢您的回复。

没研究过FF9的屏幕,不太了解屏幕的尺寸和数据线。不知道你的FF9屏幕有黑的地方是什么情况,有图片吗?

网友:
我在外地,回家拍给你。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过FF9的屏幕,不太了解屏幕的尺寸和数据线。不知道你的FF9屏幕有黑的地方是什么情况,有图片吗?

楼主:
你这个不是液晶屏坏了,液晶坏了会不显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后面的反光背板,再一个可能是最上面那层偏光板出问题了,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拆开看看,里面不复杂,液晶和主板都是用数据排线连接,先检查背板,你的这个我觉得是背板问题。

网友:
请问背板可以单换吗?这个图是别人的,我的更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液晶屏坏了,液晶坏了会不显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后面的反光背板,再一个可能是最上面那层偏光 ...

感谢回复!

楼主:
估计是液晶的反光背板反射层氧化变黑。不过图片这种从中间开始变黑的搞不清原因。

网友E(2020-09-02):
14mz触屏很迟钝,要很用力按倒屏幕变花才有反应,并且感觉触感有点位移,用什么建议可以解决吗?同求国产硬屏,如果可以的话,帮忙团购两块,说不定可以在坛子里发个帖子团购,14MZ很多希望换屏的。谢谢!

网友E:
另外想请教一下,触摸屏尺寸有点出入有影响吗?只要能装的进去就行吗?是不是不一定非要跟显示屏完全尺寸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想请教一下,触摸屏尺寸有点出入有影响吗?只要能装的进去就行吗?是不是不一定非要跟显示屏完全尺寸吻 ...

尺寸不够的会有个别触摸点对不上,也就是说进去菜单后点某一个功能,需要偏移一些位置甚至是错位,我更换的这个触摸屏目前没有发现有错位,但是在系统菜单栏目,也就是左上角,有一点点轻微偏移,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其他的正常,感觉更换的这片触摸屏往下移动1MM位置就对了。因为是用3M双面胶粘的这片触摸屏拆卸麻烦,就没有再做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mz触屏很迟钝,要很用力按倒屏幕变花才有反应,并且感觉触感有点位移,用什么建议可以解决吗?同求国产硬 ...

可以把系统降级,进入工程系统后里面有个调整灵敏度的菜单,14MZ触摸屏偏软,有时候触摸按压时候明看到明显变色,更换后的触摸屏是硬的,而且厚度是1.5MM比原装的厚一点。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系统降级,进入工程系统后里面有个调整灵敏度的菜单,14MZ触摸屏偏软,有时候触摸按压时候明看到明 ...

谢谢知道,昨天已经被我压烂了,一使劲,呵呵了
所以,现在只能找代替的触屏了,请问有渠道吗?

网友(2020-10-07):
14妹子的铁粉,手上60周年纪念版,直升机版,固定翼版,好几台,摆着看就是舒服,其中一台触屏被我按裂了,期待楼主的协助,希望我能让她再获新生啊。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鼎力相助!我的这台14MZ终于要复活了!谢谢!

网友(2020-11-30):
楼主可以帮买一片触屏吗?实在是自已找不到,14MZ触屏现在有部分区域不好使,按得心疼,生怕什么时候被我按爆了

仔细看了两遍帖子,看来楼主拿到也不是易事。

楼主:
问着了,我手里有一片备用的暂时有用不到,朋友那里有两片也做备用。

网友F(2021-03-03):
引用 楼主:
问着了,我手里有一片备用的暂时有用不到,朋友那里有两片也做备用。

屏换上了,使用体验提升太多了,感谢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鼎力相助!我的这台14MZ终于要复活了!谢谢!

感谢你找到软件给我,换触屏后,顺利完成了校准,现在的使用体验提升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换上了,使用体验提升太多了,感谢感谢!

客气了,都是模友,相互协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你找到软件给我,换触屏后,顺利完成了校准,现在的使用体验提升太多了

不客气,我就喜欢倒腾,有些老的东西尽量都存着

网友(2021-09-07):
请问14mz触屏哪里能买到?十分感谢!!qq:88289585

网友(2021-10-10):
引用 楼主:
客气了,都是模友,相互协助。

老板,救急

网友G(2021-11-28):
你好,我的14MZ 触摸屏也出了问题想问一下是否还有渠道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的14MZ 触摸屏也出了问题想问一下是否还有渠道搞到。

你好,加我站内好友吧。

网友:
我的大九屏也黑了,唉!偏光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