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业FDM打印机

楼主(2020-03-14):
目前大家普遍玩的都是国内自己组装的开源3d打印机用的基本也都是pla的材料 淘宝上随便买 看大家打印会碰到各种问题本人工业3D打印从业者 今天来给大家扒一下工业用的FDM打印机
现在工业机打印尺寸最大可以达到接近1米 用的比较多的在350mm-400mm之间
材料当然最基础的就从ABS开始了然后到pc 尼龙 甚至到更高阶的超级聚合物pei peek 都可以打印
当然打印仓是密封的带温控系统 并且是双喷头 一个打印模型材料 另外一个是独立的支撑材料 填充悬空部位 打印完了可以把支撑水溶掉 所以可以打复杂的内部管路
层厚最薄可以打印到0.127mm 打印精度可控稳定性极高
从而保证打印质量 基本不会出现向桌面机那种打印坍塌 粘丝等现象
只要把数据放进去打 保证98%以上的成功率
看到有小伙伴发帖说打印abs成功率很低 这真不怪你
组装的机器开源的材料开源的切片软件都没有材料参数 当然是打不出来的
要说这FDM的打印技术就是下面图片中的机器厂家stratasys发明的
给大家看看机器 和打印的零部件

黄色的这个就是用高性能的pei材料打印的 有了它不怕炸机

网友:
支撑可以水溶这个太牛了。

网友:
打印重量太大

网友:
楼主,顺变说一下水溶支撑材料的价格吧,我看还有没有人说工业打印机香,另外,fdm不是stratasys发明的,而是makrboot,只是被stratasys收购而已,工业的fdm和玩家自己装的fdm一样,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fdm机器会遇到的问题,至于你说的,打印abs其他特殊材料啥的,都是硬件方面的事情,并不是什么难事,有个保温箱就要贵好几十万?忽悠小白可以,忽悠拿公款买机器,一年用不到几次的小白可以。。。我们这个论坛里都是人精,很难被忽悠,fdm就看机械结构,其他不用看,机械结构好,就是好机器,没有任何高科技高难度的东西。

网友:
水溶材料是哪些

网友:
这机器价格较高,航模友可能玩不起。

网友A:
水溶支撑就是PVA耗材嘛,高阶的玩家都会使用的,除了价格贵点,没毛病。楼主展示的这张图,打印起来没难度,Z轴向一层一层累加就行了。
个人理解的FDM核心难点在于挤出机的控制和维持良好精度前提下的高速打印(涉及到闭环控制),行走机构的精度即便是普通DIY,重复精度0.1mm也不是难事。工业机除了成型尺寸外,挤出机的控制要比DIY好很多,挤丝的直径、稳定性都不是DIY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溶支撑就是PVA耗材嘛,高阶的玩家都会使用的,除了价格贵点,没毛病。楼主展示的这张图,打印起来没难度 ...

这个是打印的pei材料 把材料考虑进去就不那么容易了

网友B:
如果那个机翼就是进口机器打印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纹路粗糙而且有波纹,恐怕还没有我自己做的i3出活精细。切片不是打印机的功能,或者说打印机自带的切片软件不如专业的来的好。

网友:
除了机械,就切片软件太重要。

网友:
FDM打印出来的材料性能,只有原材料的60~80。

楼主(2020-10-11):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个机翼就是进口机器打印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纹路粗糙而且有波纹,恐怕还没有我自己做的i3出活精细 ...

你的桌面机喷头能到400度么 能保证打印ultem材料不变形不翘曲 精度还有保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桌面机喷头能到400度么 能保证打印ultem材料不变形不翘曲 精度还有保证么

不能保证你好奇的任何一条,不过可以打出比你照片里更光滑的。对于我们业余爱好者来说结果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