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油学名是什么

楼主(2020-03-14):
是不是wd40,是不是蓖麻油,

网友A:
让人想到米非司酮,甲醇能溶于水,能和甲醇相溶都是润滑油都有点亲水,感觉事后油就是一般矿物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人想到米非司酮,甲醇能溶于水,能和甲醇相溶都是润滑油都有点亲水,感觉事后油就是一般矿物油

能溶于甲醇的有润滑作用的都可以用来做事后油?你学化学的嘛?

网友B:
事后油。。。。。很黄的一种玩意。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溶于甲醇的有润滑作用的都可以用来做事后油?你学化学的嘛?

我不是学化学的,从常理说事后油就是一般防锈油,所谓秘密就是没有秘密,别把发动机搞得这么骄贵,大多发动机都是炸坏的,真正老死的发动机不多,我的发动机有的放十几年了都能转动没有卡死,放的就是普通机油,不提倡放篦蔴油,会变干粘死。

网友C:
毓婷左炔诺,别打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毓婷左炔诺,别打我啊

事后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事后油。。。。。很黄的一种玩意。哈哈哈

不知奥别人用的啥啊。我飞完之后用的油以前是25一升的摩托车机油,黄黄的不太稠,现在用的是4S保养剩下的那个没用完的机油5W-40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用的还是保养之后放出来的5w-40。拿回来放了有两个月这样子,把上面干净的油倒出来在壶里用用,其实一桶油可以用好几年。我还用4s的废油桶装蓖麻油等沉淀。因为蓖麻油都是沉淀6个月才兑甲醇使用

网友:
去化学试验用品店买几个广口瓶,大点的,把需要长时间保存的发动机火头拧掉, 把变压器油从火头、化油器、排气口灌进去灌满,转一转,然后放到瓶子里,用变压器油灌满完全覆盖,盖上盖子,你可以保存到天荒地老,我85年上学时买的铸铁发动机现在拿出来跟新的一样

网友D:
某宝搜“气动工具专用油;风炮专用油”,瓶子上蓝色字和图案,一个传统服装日本人拿着一把风炮。九块八一瓶500ML包邮。

网友E(2020-04-19):
引用 网友D:
某宝搜“气动工具专用油;风炮专用油”,瓶子上蓝色字和图案,一个传统服装日本人拿着一把风炮。九块八一瓶 ...

这个我也在用,非常好,但是有人说含有汽油,会腐蚀密封圈……我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奥别人用的啥啊。我飞完之后用的油以前是25一升的摩托车机油,黄黄的不太稠,现在用的是4S保养剩下的 ...

事后油这都是给自己找事儿。 我记得十几年前那会就是买的缝纫机油。摩托车油。后来就是用的汽车保养退下来的油 全合成黄的,发动机这玩意,没那么容易坏  坏的话也是因为氧化了。 至于油,以前没那么讲究的,都是甲醇蓖麻油直接用,  现在都讲究加个硝基。其实加不加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在用,非常好,但是有人说含有汽油,会腐蚀密封圈……我不懂

密封圈放几年也要换

网友:
中原以南地带,由于湿度大,发动机超过一周不用还是用事后油吧,就用保养机油或者WD40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缸内无油情况下转动轮轴也可以起到消锈作用

网友:
一般就是机油吧,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