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卡] KINGKONG R/C CA10车模组装基本完成

楼主(2020-03-14):
KINGKONG R/C CA10车模组装基本完成

组装这个KK R/C CA10给我的感觉。组装过程,前面几个模友的贴子讲的很精彩,图文视频并茂,我也是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做的,您可以看,我就不多说了。

一、优点:

1、算是精品,如果喜欢,值得购买;
2、如果满分是100分,按部件打分:底盘150分;车厢140分;车头80分。理由如下:

底盘加工精度很高,安装时,按照说明书步骤不会出错返工,除了部件多、要上的螺丝多以外,并不费劲;外形像真度超高,安装完成后,有缩微机械的精致感和美感;车厢也一样,给车厢少10分,是车厢设计上有一点不好。

车头80分,总体来说,外观很像真,但是相比底盘和车厢,车头部分设计的确有点虎尾(底盘)、狼中(车厢)、鸡头的感觉,重视程度上不够。

二、不足:

1、随车配备的舵机线从侧面引出,和车头叶子板部位有冲突,安装时很费劲。
2、车门铰链设计有改进空间,一头是螺丝安装,好像没有防松设计,安装完后,如果松动,必须全部拆下才能处理;另一头是胶水粘合,安装不方便。
3、车头固定用四个螺丝,但是由于车体是塑料,强度略显不足。
4、车玻璃用胶水粘合,很不方便。
5、没有设计安装车尾牌照的地方。
6、油箱设计的电调、接收器出线口太小。
7、油箱上盖卡子强度太低。
8、设计者原意可能是把电池装在座位底下,但锂电池容易损坏,如果更换,则要拆去整个车头,和2一样,增加了损坏车头固定螺丝的几率。
9、车厢上有划的线条装饰,车厢板锁钩固定螺丝很小,边沿部位的几个螺丝刚好处在沟槽边,稍不注意就上松脱了,那里的划线应该缩短一点。

三、建议:

看了前面几位模友的贴子,我认为KINGKONG是一个很愿意接受建议的公司,很多模友提出的建议都采纳并做出了改进。根据我自己组装的经历,也提几点。

1、车门改用铰链、门上加一个凸点锁止;或者继续采用现设计,但内部螺丝增加防松、外部改用螺丝固定。
2、车玻璃采用真车的安装方式。
3、电池装在脚踏板下。
4、增加电调开关、后牌照安装预留设计。
5、增加随车电机、电调等配线的长度。这次组装,配线长度给我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害得我买了近百元的线、插头,这倒不是最要吐槽的,主要是拆装了两三次车头,后面两个固定螺丝都坏了,我还在想办法呢。
6、销钉卡子槽应适当增加宽度、留点余地,有一个销子不慎造成变形,卡子死活再装不进去,一个多余的都没有,只有另想办法。
7、随车没有配备车头固定的那4个套筒,可能忘记了,可是又多配了一些舵机摇臂,我用这些摇臂替代,还要想办法改过来。
8,配备的套筒没有限位设计,螺丝刀进去的长度应有限位,不然容易造成螺丝头进入太少,稍不注意,就滑秃外六方螺丝头。
9、虽然底盘整体精度不错,但有一个变速箱固定臂的一个丝扣,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活上不动,只好用螺纹胶加固。
10、有一个前轮盖板,上入螺丝导致内孔变形,轴承放不进去,细砂纸打磨解决。

四、其他:

1、雨刷器、倒车镜没有装,是等待最终把问题处理完以后再装。
2、车灯没有装是我还想装LED。
3、关于颜色,我用的是三和自喷漆,淘宝上买的,这个颜色,不像黑白,只有黑白,绿色有好多种,当时随便就选了葱绿色。
4、喷漆没有做任何处理,洗了以后直接喷的,也凑活。但是要说一点,千万不要急,一次喷薄一点,待几分钟再喷。
5、一定要一步一步来,如果返工,就坏了。6、看前面模友贴子,说轮胎安装要用胶水,我没有用。一是说明书上没有说;二是我也不用它来载重。
不过,我用它背三四斤水拉着玩,轮胎好像也没有出问题。
7、一定要把工具、胶水等准备好。

先说这些。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祝大家开心快乐!

网友:
很棒!期待细节完善

网友:
深绿色好看点吧

网友:
颜色不像真

楼主:
这是原来的邮箱盖子,出线口有两个,太小,电调线都比较粗,线也较多,安装起来很不方便,也没有必要这样设计。用美工刀加尺子划线、再用尖嘴钳掰断,改成这样:

就好多了。这个问题导致我不小心把邮箱盖子的卡子都弄断了,害得我用502粘合,然后宽度又不够了,卡不住,又用热收缩管加固补充宽度,算是解决了。

看油箱卡子那里蓝色的部分,就是这个。

网友:
经典车型,喜欢,不过颜色确实太艳了一点,而且普通自喷漆太厚,容易遮盖小细节,用模型专用的水性自喷漆会好很多,也有亮光的

网友:
同款,kkrc第一代

楼主(2023-10-18):
最近把这个车基本上弄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