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时续航梦幻无人机T2C4共轴双桨无人机项目开启2020.3.14 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0-03-14):
3小时续航梦幻无人机T2C4共轴双桨无人机项目开启2020.3.14
3.14是那么有意思的日期,所以就作为这款无人机的发布开启日。
(凌晨1点多本来想发布的,没想到没有权限,好在晚上再试试,可以发布了,还算是赶上了,哈哈哈)
展开后(第一版本,看着明白是个什么意思就好~,翼展760mm)
收放后(第一版嘛,螺丝顶住了,桨叶没有贴合,姿态控制的电机太突出了,没有只有2个姿态控制,都改进了,图片先看着,往后更新)
(有钱就可以改做全圆柱形状的了,DaoDan无人机发射!!!)
(我不重,才1371g,还能减减肥,还能给下端加个碳纤维的圆柱罩子)
设计说明:
一 命名
T2C4型无人机的设计按照双推力(thrust)+4姿态控制(control)命名。往后可以衍生出T2C3,T1C3等型号。
二 控制方式:
两个较大功率的推力电机推动上端的正反桨,控制偏航(yaw)和推力(thrust),四个较小功率电机呈十字分布于下端,控制俯仰(pitch)和滚转(roll)。
这个控制方式就是这款无人机的最主要特点:
l  正反双桨直接固定,避免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发生上下桨叶打桨的危险(传统共轴无人机通过十字斜盘来控制无人机,从而会产生非对称升力,由于非对称升力的缘故,反向旋转的上下旋翼的旋转平面有在一侧"碰撞"的倾向。
l  推力系统与姿态控制系统区分开的。推力系统可以使用较小的减速比来驱动更大的桨叶,获得更高的比效力。但是有以下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相同的功率下,越大的桨叶,效率会越高;另一方面相同的功率下,越大的桨叶的转速会越低,但是太低的桨叶转速会导致控制的速率下降,飞行不稳。多旋翼则是共用推力系统和姿态控制系统,所以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被分离出来的姿态控制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三 推力组件使用了减速齿轮,原因有两点:
l  在相同功率情况下,普通的无刷电机会比盘式无刷电机轻很多。使用带有减速组的推力组件可以有效地降低无人机的重量,整体重量有望降低30%。可以参考一下功率为1500W时,无刷电机型号3126重180g,盘式电机型号8314(EA85)重586g。
l  2,同一型号无刷电机,通过减速齿轮组可以获得更大扭力来驱动更大的桨叶,获得更大的力效比,效率可以上升40%以上。
四 初步设计参数如下:
l  总体尺寸(没有电池,没有负载):   230mm*110mm(下版本做成Φ90mm圆柱)
l  圆柱体直径:                      100mm
l  空重(无电池,无载荷):           1.35KG
l  最大推力:                        20KG (@3000W)
l  标准电池:                        1.8KG(16000mah 6S锂电池)
l  系统电压:                        24V
l  续航时间(无载荷):               90min
l  续航时间(1KG载荷):             71min
l  理想最大续航时间(无载荷):      198min(梦幻级别)
五 结构部件与材料:
l  推力电机:型号3126,1300KV;配桨叶:DJI3090;减速比为12:104≈1:8.6;姿态控制电机:型号2207 2600KV;配桨叶5050。
l  3D打印工程件(设计的最大推力为15KG时为铝合金件,3D打印的应该可以支撑10KG的推力,推力试车时,30%油门就已经很狂暴,40%油门就有点抓不稳,震动不大,40%油门以上就不敢测试了,换成铝合金件再测)。
l  1.5mm碳纤维板。
l  12mm钢管+铝管夹(推力电机需要更粗的电源线从钢管中通过)。
六 设计的这款T2C4型矢量共轴双桨无人机的优点:
l     结构方面是四轴无人机与共轴无人机的融合:
相对于多旋翼飞行器,本发明拥有传统的共轴双桨飞行器的结构紧凑,收纳空间小,升力大,效率更高等气动优势;
相对于传统的共轴双桨飞行器,本发明拥有多旋翼飞行器的结构简单,响应快,仅通过控制数个电机的转速就实现了飞行器的姿态控制;
通过舵机控制的矢量共轴双桨飞行器,实施控制所使用的舵机需要极大的扭矩与极快的响应速度,往往会导致舵机型号偏大且昂贵;
l     高速飞行的情况下,多旋翼的迎风面积大而且是面阻力,阻力系数大;而矢量共轴双桨无人机是圆柱形结构(一颗DaoDan),迎风面积小且阻力系数小。粗略估算的阻力只有多旋翼的30%,在相同功率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快的速度。(仿佛听到了下一代叫共轴双桨穿越机)
l     不同型号和推力级别的桨叶和电机可以采用同一架构,可以兼容多款升力搭配,采用更换更大的桨叶和电机不会带来重量上的太大变化,折叠后的体积基本不变。
七 设计理论说明
      型号3126KV1300的扭矩无法查得,所以参考T-motor的型号2826KV1100与型号3520KV850,大概估算型号3126KV1300的扭矩最大值为0.5N*M。减速后的最大扭矩为4.3N*M,减速比12:104是按照9820g情况下需要3.86N*M,功率1462W,此时力效比为6.7g/W。(现在所配备的电调为40A,功率大概是600W,完全不够用的)
      以下按照下两表的估算内容:按照上表,当功率为150W时,扭矩为0.162N*M,拉力为978g,力效比为6.53G/W;按照设计的减速比12:104,减速后的扭矩为1.4N*M,大于175W时所需要的0.94N*M,满足驱动3095桨叶所需要的扭矩,此时力效比为14g/W,拉力到达2100g。
八 梦幻级别的续航时间说明:
      方案是仍然使用12:104的减速比,150W下能提供减速后1.4N*M的扭矩,据此推测可以在100W的请看下仍满足0.88N*M的扭矩需求。采用3510桨叶,转速为1114RPM,此时可以提供拉力2050g,功率仅仅为102W,力效比达到20g/W。无载荷情况下的,配上松下18650锂电池的6S8P(25600mah,电池重2.35KG,能量为614.4WH),全重3.72KG(63%重量为锂电池),续航功率为186W,续航时间可以提升到梦幻级别的198min,比3小时还多。按照20%的电池残留电量与姿态调整的消耗,续航时间可以达到2小时38分钟,相对于现阶段的四旋翼30分钟或旋转旋翼的50分钟,都是一个梦幻级别的续航。
      此时由于转速为1114RPM,已经低于20hz,远低于飞控的控制使用的50hz,如果采用传统的十字罗盘的共轴双桨结构,螺旋桨叶的旋转角度与飞控的控制时刻无法确定,从而难以实现无人机的平稳控制。但是如果使用T2C4的结构,姿态控制中的俯仰(pitch)和滚转(roll)与升力螺旋桨的转速无关,姿态控制中的滚转(roll)与升力螺旋桨的角度无关。
      不考虑电机间不够的功率效率曲线和减速组摩擦的情况下,带减速小电机在提供相同扭矩与功率的情况下等价于大电机直驱(动能与能量守恒嘛,不然这么多能量都发热去了?)。
      效率方面,低KV值电机比高KV值电机的高;最大功率方面,低KV值电机比高KV值电机的低。
      现阶段先行按照3090桨叶来设计,虽然力效比只有14,不过换个35寸桨叶测试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嘛。超低转速,超大桨叶,超高效率,嘿嘿嘿
      这个先挖个坑,过段时间再发一个姿态控制,推力测试和整机飞行的视频(软硬件的东西就是一个个坑,新东西不好匹配呢,不好调,都没有现成的,慢慢磨进度吧)。持续更新中······

网友:
共轴好玩啊,飞控部分详细介绍介绍呢

网友:
之前是不是有人发过这个样子的东西

网友:
只要动力足 线杆飞上天。。

网友:
***坏笑,。楼主自行感受一下

网友A:
对了。顺带

再感受一下。其实本来我是想量产
化了再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网友:
好久没见人玩飞棒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顺带

再感受一下。其实本来我是想量产

Tdrone的研发我也插了一脚。当年要把共轴做到200g,实在做不下去了(你的能做到250g?)看你图片好像是两款呢,具体参数有没有?
不过现在才提上量产日程吖(有点慢了),直接跟大疆干不明智没有太明显的优势不敢拿出来,所以才提出这款高机动的3小时版本。
应该选择行业的实际应用下手才对呢。
参考一下Sprite的做法。
所以你再感受一下。

控制方式很**,电调部分要定制,没办法,要拖更

网友B:
您好,我也比较看好共轴的未来,简单问几个问题,这个飞机云台在哪个位置,动力电池是可拆卸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比较看好共轴的未来,简单问几个问题,这个飞机云台在哪个位置,动力电池是可拆卸还是?

云台方面,可以做成模块化穿越机模式下,相机放在顶部(这才是真正的飞翔)。做小以后,通过共轴双桨的中心钢管,把图传模块放到动力电机的侧面,另一面是电调。希望能采用大疆的FPV模块
航拍模式嘛,需要放在姿态电机下面了。

上下双摄像头也是不错的选择(手机都前后摄像头许久了。什么时候能吹到无人机上呢)
电池方面,看大图,在飞控与姿态电机中间有很大的空间,随意放,随意换。暂时空间够放20000mah的

网友:
看着不错,希望续航能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方面,可以做成模块化穿越机模式下,相机放在顶部(这才是真正的飞翔)。做小以后,通过共轴双桨的中 ...

那个开源的锤子云台V1.0比大酱的更合适放这个顶部

网友:
楼主可以加你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drone的研发我也插了一脚。当年要把共轴做到200g,实在做不下去了(你的能做到250g?)看你图片好像是两 ...

不到250g哦。实际就230g,其实我最近在搞80g的版本。怎么说呢其实我做这个没准备和DJI竞争啊。也就花了2-3个月做这个吧。有视频哦你可以去科创看看。我发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250g哦。实际就230g,其实我最近在搞80g的版本。怎么说呢其实我做这个没准备和DJI竞争啊。也就花了2- ...

您好,请问怎么联系您?1012918463,谢谢!

网友:
楼主好,对您的共轴长航时感兴趣。请问怎么联系您?1012918463,谢谢!

网友(2020-09-21):
6个月了,楼主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
    仔细看了下计算方式,首先有这几个疑问。

   第一个就是电池电量的计算方式,楼主按照全平台电压4.2V来进行计算的,在实际使用中放电平台电量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我没有计算过18650的积分后的数字,普通锂电池的平台电压为3.93-3.95V,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假设18650放电平台积分后为3.85V
  3.85*6*25.6*0.9==519.75W/H
  3.85为假设平台放电电压,这个楼主想要啥深究的话可以去动力板块里,里面有很详细的积分计算说明。
  6是6S
  25.6是电池容量
  0.9为电池剩余电量,总不能全放空吧,18650我用得少,预留10%不为过?

   第二个就是共轴双桨的效率,楼主按照双桨叠加100%效率来计算的貌似有点不妥?共轴双桨难道没有效率损失吗?
   还有就是减速以后的电机应该没办法跟盘式电机数据做对比吧,都不是一个系统下的产物了,这个扭矩我还比较认可,但是对于功率和转速的对比,我感觉实测会更谨慎一点。
   询问过多旋翼共轴双桨的效率以后,部分大佬估计35寸桨 90% 还是有的,也就是说 2050*2*0.9==3690G拉力  功耗 204W (盘式电机带35桨),你这个187W的功率我怎么都计算不出来.....个人认为,减速以后的电机和齿轮箱系统,整体损耗肯定大于盘式电机,不然多旋翼为啥不使用减速机构?重量上差距并不明显,现在机加工工艺也可以保证精度。在下面的计算中,我们使用204W作为升力功耗。
   然后,使用15%作为改变姿态消耗的能量,剩余能量为:519.75*0.85==441.78W/H

   441.78/204*60==129分钟,依旧是一个非常梦幻的续航时间 2H

   期待楼主的作品!

网友:
技术框架分析的非常细致。厉害,期待后续更新!
来自微站

网友:
看好周期螺距的飞机杯,项目进展怎样了?

另外,12楼说的电调需要定制,是哪方面的功能需要改喔,在 BLHeli 的基础上修改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A:
对了。顺带

再感受一下。其实本来我是想量产

这种结构和美国那款雪碧无人机太像了,可惜买不到。您的出售不?

网友(2022-01-28):
有后续的测试吗?

网友:
怎么楼里的两个大神不更了,现在进展如何?

网友(2022-07-26):
请问飞控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9-08):
唉 彻底烂尾了

网友:
很受启发,我也想试试,有个想法,做一个类似涡扇发动机的涡扇外壳,把下洗气流截获一小部分,用可变气量气体阀门控制流量,形成可向四面喷射的气流,是不是也可以控制方向?

网友(2025-01-13):
楼主是项目烂尾了还是不想分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