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问题,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机子的2寸机(开了RPM滤波),一直都是带桨罩飞,电机微温;今天飞了几个电后想试试拆了桨后看看这机子怎么样,结果拆了桨一起飞,电机声音很“嘈杂”,像过载的声音,飞了不到一分钟就很烫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飞友,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机烫呢?

楼主:
装回桨罩后电机声又正常,飞3分钟后落地时电机微温,没有发热现象

网友A:
电调没有能力支持空载时候的转速,该换相的时候没有换,不该换的时候换了。接上负载电机速度回到电调支持范围,于是正常恢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回桨罩后电机声又正常,飞3分钟后落地时电机微温,没有发热现象

PRM滤波开起来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有能力支持空载时候的转速,该换相的时候没有换,不该换的时候换了。接上负载电机速度回到电调支持范 ...

是拆掉桨罩,不是拆螺旋桨;带桨罩是85克,拆了就65克这样,4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M滤波开起来有什么作用?

开RPM可以过滤桨、电机动平衡带来的果冻

网友C:
螺丝没顶到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没顶到电机吧?

换了短螺丝固定电机,应该不会碰到铜线

楼主:
继续求解原因

网友D:
看下是不是螺丝太长了,装上桨罩厚度刚好,卸下桨罩螺丝顶着电机漆包线或者电源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螺丝太长了,装上桨罩厚度刚好,卸下桨罩螺丝顶着电机漆包线或者电源线了。

我还了短螺丝了的

网友E:
如果楼主前后没有换桨的话。也可能是桨罩材质软有一点减震效果。或许拆掉桨罩改变飞机结构,使共振频率更接近电机震动频率。还有电机要拧紧螺丝,采用对角拧紧的方法,电机螺丝松也会引起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前后没有换桨的话。也可能是桨罩材质软有一点减震效果。或许拆掉桨罩改变飞机结构,使共振频率更接 ...

底板碳板是2MM,也比较细,稍微用力可以掰弯,另外电机轴承框量有些大;有可能是震动大造成,有时间把轴承换了再试试

网友:
重量降低了,原来的pid可能过调,可以降低一些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