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镍氢过程间断,充电量是B6充镍氢过程间断,充电量是三次之和吗?三次之和吗?

楼主(2020-03-15):
B6充镍氢过程因为时间限制而间断,但立即又手动开始,那总的充电量是三次之和吗?

网友A:
应该是三次大约之和吧,时间限制和容量限制我记得可以调好多年前用过,百度一下教程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三次大约之和吧,时间限制和容量限制我记得可以调好多年前用过,百度一下教程特别多,

好的,谢谢

网友:
对的,program里直接调就行了,没几页,翻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6mah吗?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66mah吗?怎么算的

我是说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
引用 楼主:
666mah吗?怎么算的

他回贴很水,别太在意,我都习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回贴很水,别太在意,我都习惯了

我要冲到五星上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要冲到五星上将!!!!

上等兵和五星上将有什么功能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等兵和五星上将有什么功能区别?

功能没区别,但感觉五星上将是一种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