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西玛特小铣床加上攻丝功能

楼主(2020-03-15):
这台西玛特X1的铣床用了11年了,用途不大其实就是个辅助工具而已。
用得最多的是钻孔而已。原来的是150W的直流电机,4000RPM。
塑料齿轮减速最低1000转,钻铁还是有点吃力的,塑料齿轮也换了2次。
原来的调速器早坏了换了个直流调速器还挺耐用的。
一直想把铣床改成攻丝的,前段时间收了2套750W的伺服研究了下发现
伺服电机真的是好东西,虽然转速不算高但是扭力很强劲。
这个伺服电机也试过直连上CNC用,干铁真的杠杠的!

使用感受:
钻孔真的刷刷的,用10mm钻头干45号钢是之前的N倍功力。
铣的话也好不少,不过很少用这个机器铣的,基本上用CNC之后就对手动铣床没好感了。
攻丝就真的够劲!最大试过攻M10的铁,不过夹头老是夹不紧。以后如果用得多再考虑
改ER夹头上去。虽然操作上一手按下去一手切换不那么顺手但是胜在攻丝省心,够劲!

网友A:
改的不错,这下攻丝方便了。
750W的伺服在哪收的,能否私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这下攻丝方便了。
750W的伺服在哪收的,能否私个链接?

闲鱼上很多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控制开关、正反转和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这下攻丝方便了。
750W的伺服在哪收的,能否私个链接?

我买的是日鼎750W伺服,上咸鱼搜索就行了。有几种驱动的,有的不带速度模式的就废了。你一定要买后缀是VT3/CF2这个型号的驱动。
还有其它品牌的也行,一定要确认是否有速度模式才行!

其实本来我都设计好手柄+开关类似专业攻丝机那样的,但是铣床的弹簧是在太硬了不合适。
可能改成气压杆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样控制开关、正反转和调速的?

调速就是模拟量调压0-10V,正反转就是正负级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
太强了,我就是不会改才另外做的攻丝机,要是会改省好些钱了,
另外我发现铣床用钻夹头夹铣刀铣的话很容易撞歪,还是用铣夹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日鼎750W伺服,上咸鱼搜索就行了。有几种驱动的,有的不带速度模式的就废了。你一定要买后缀是VT ...

好网友!谢谢耐心细致指导,获益颇多!

网友A:
闲鱼必须在手机上操作吗?我还没用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速就是模拟量调压0-10V,正反转就是正负级反过来就行了。

谢谢楼主回复。可不可以详细说一下怎样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必须在手机上操作吗?我还没用过呢!!!

必须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回复。可不可以详细说一下怎样接线。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不懂电路的就有点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必须在手机上操作吗?我还没用过呢!!!

咸鱼这么多宝贝你不去挖掘一下就真的可惜了。
你还可以把闲置的东西卖出去的。
只要价钱好基本上很容易卖掉的。
我有个18V的卜派圆锯坏了,拆开看是电机碳刷不行了。
拆散之后也懒得搞了就20块钱摆上去卖,没2小时就给秒了。
还有2台精密钟表车床卖2000也给秒了,后来还有人不断问我还有没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不懂电路的就有点麻烦的。

谢谢楼主!

网友C:
问个小白问题哈,攻丝,下切速度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这么多宝贝你不去挖掘一下就真的可惜了。
你还可以把闲置的东西卖出去的。
只要价钱好基本上很容易 ...

闲鱼现在改成手机版了,想想都惭愧。受你传染我也买了日鼎750W套装。嘿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不懂电路的就有点麻烦的。

兄弟,你的伺服电机没有用原装驱动器?怎么驱动电机的? 正反转的线不应该接电机的驱动器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伺服电机没有用原装驱动器?怎么驱动电机的? 正反转的线不应该接电机的驱动器才对么?》

肯定要原驱动器的,你应该不懂电子的,这个都不知道怎样解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小白问题哈,攻丝,下切速度怎么控制的?

转速控制。

网友:
丝锥不是要前进么,这个前进是自动的?像拧螺钉那样?

网友E:
那个调速用的电源, 驱动器没有自带12V的输出吗? 没有的话看看驱动器的散热风扇是多少V的, 是12V的话,直接引过来就行, 或者用个12V的路由器的电源也行,用你那种可调电源, 如果不注意调错了电压, 模拟接口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小白问题哈,攻丝,下切速度怎么控制的?

像自攻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调速用的电源, 驱动器没有自带12V的输出吗? 没有的话看看驱动器的散热风扇是多少V的, 是12V的话,直 ...

通常是看着转速来旋的,最大3000转,实际上最多用2000多而已,超的机会不多的。
而且我试过超了也没事,封顶3000转。

网友:
多谢~~~解释得简单明白

网友F:
楼主高手
我的X1好长时间没有用了。

网友G(2023-05-18):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手
我的X1好长时间没有用了。

xi卖吗,我想收台!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G:
xi卖吗,我想收台!

我有一台BF16,在广西南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