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彗星 金脑定速设置

楼主(2020-03-15):
问下各位大神,直驱的齿比该怎么选啊,是1吗?不用定速都正常,选择定速
电机
都转不利索。哪位有配置图参考下?

楼主:
另外,小彗星电机是18槽24极的吗?连个具体参数都找不到,哎。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包括小彗星的电机极数?自己顶下,别沉了。

网友A:
电机级数查不到的话自己数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极数就是磁铁的个数是吧,还是对数?上网搜了都没有SAB 280的马达极数信息。

网友B:
金脑陀螺仪没用过,听说很稳

楼主:
金脑用起来挺稳,就是定速这块设置一直不利索。确定没人用金脑飞小彗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