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固件 自稳模式电机极速旋转的疑问

楼主(2020-03-15):
       今天给穿越机刷了INAV固件,模式设置里只做了这两项,解锁和自稳,解锁用通道5(二段开关控制),自稳用通道7(三段开关控制),其它功能都没有设置(如上图)。然后拿着穿越机去室外测试(入坑不久,未装桨),先把拨杆开关打到自稳位置,再解锁。电机旋转,解锁成功。缓慢推油门,电机慢慢加速,此时貌似一切都很正常。当油门接近50%时,电机开始极速旋转,我把油门恢复到20%、10%,电机依旧极速旋转,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把油门拉到底,0位,电机还是急速旋转。那位大佬知道啥原因啊?

        另外,将通道7的三段开关打到另一个位置时(此位置未做设置, 不知道算不算手动模式),可以正常解锁,加减油门都很正常。

       哪位大佬帮我看看,自稳模式下,电机为啥会极速旋转呢?并且,油门回零后,电机依然极速旋转。

网友:
飞机是不是没有在空中?我我手里拿着遇到这种情况。很正常,他需要努力达到他被设定的目标,所以就疯狂加油了。放空中就没事了。你试试在飞行中遇到这个情况吗?建议手动飞吧

网友:
在配置页面,关闭【永久启用 Airmode】就好了顾名思义,这个就是为了让你在空中即使油门最低,也能操作。

网友:
我也遇上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INAV固件,感觉就像飞控失控了,重启飞控就好了,不知道LZ怎么样了?

网友:
我试过两次,有次飞回来了,下地零油门,然后又是急转。还有一次是在空中,失控飞近脚位,马上一脚踩住。吓死人,桨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