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拆尾管座麻烦吗

楼主(2020-03-15):
按照说明书来,尾管座塞不进去呢,这个铝柱比较长,还有就是每次拆尾管座都要拆一
抛开说明书,每次换对转齿都要拆下来尾管座,那么拆尾管座就要拆侧板和主轴固定座螺丝

要不然掰不开缝,是不是换对转齿只能这么麻烦了

之前用的短铝柱还挺方便,但是对转齿咬不紧,扫对转齿呀

网友:
450没这个现象

网友A:
慢慢掰开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掰开应该不难吧!

难,尾管固定座后边靠近尾管两个铝柱那倒可以掰很大。主轴固定座和侧板那里锁的很紧,离前两个铝柱那很近,没有活动空间,使劲掰怕把侧板掰折了。

网友B:
曾经入门第一台机亚拓500l,一把辛酸泪,换前伞齿修的怀疑人生,新手还是皮传好一点。

网友C:
只能拆前边主轴固定座螺丝,否则侧板肯定会掰断。

网友:
我的450线走的里面(绕来绕去),拆尾座要拧好多螺丝,适应了也不觉得多麻烦了,慢慢修呗,飞其他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拆前边主轴固定座螺丝,否则侧板肯定会掰断。

那就没有捷径可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入门第一台机亚拓500l,一把辛酸泪,换前伞齿修的怀疑人生,新手还是皮传好一点。

看起来真是和我想的这样

网友:
麻烦的要死

网友:
500Ⅹ比他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尾管固定座后边靠近尾管两个铝柱那倒可以掰很大。主轴固定座和侧板那里锁的很紧,离前两个铝柱那很 ...

扭一扭在掰开没问题的,我拆过好几次了!

网友:
拆尾管座麻烦的一批,铝柱桩子卡在侧板注塑件里面的,要拆掉机身很多螺丝才能拿下座子。

网友:
500L扫过两次伞齿,换一次好累的,得松掉侧板上一半的螺丝,才能把尾管座搞出来。

网友:
450L也是这个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