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了,120副厂舵机太垃圾,上银燕9251。

楼主(2020-03-15):
前前后后买了5个,都是十个起落烧了,原厂舵机似乎也不生产了。好在9251尺寸差不多,精度好多了。

网友:
银燕舵机还是比较靠谱的

楼主:
9251 没有螺钉,胶皮会松开,所以有时候齿轮打滑,一定要棉线把舵机壳扎牢。

网友:
感觉比换金属舵好

网友:
只有这个级别的机才耐摔,希望伟力把它搞成直驱驱/尾无刷。😳

楼主:
飞了几天,其中银燕舵机有一个是输出无力(表现为飞机打摆子不停晃),换了一个新的上,还有,发现舵臂要重新钻孔,放到120原装舵臂最内孔的位置,这样舵机才能支撑剧烈的动作飞行,9251最大问题是速度过慢,动作是细腻了,但是飞行灵活风格没有原来的得心应手。原厂120舵机参数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今天不得已又去弄几个金属齿舵机看看,折腾了

网友:
这个飞机天生丽质,搞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几天,其中银燕舵机有一个是输出无力(表现为飞机打摆子不停晃),换了一个新的上,还有,发现舵臂要重 ...

加大expo指數可能有效,我飛柔3d,夠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副厂舵机太垃圾?是指那款副厂舵机?是D03018MG金属数码舵机 ?我也准备换副厂舵机,楼主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副厂舵机太垃圾?是指那款副厂舵机?是D03018MG金属数码舵机 ?我也准备换副厂舵机,楼主给点建 ...

就是,某宝上买的120舵机,他不会告诉你这不是原厂的,标签都没有的舵机,长得和原厂一样。

另外,蓝剑那个金属齿轮abs外壳的舵机是速度不错,精度也行。

网友B:
不对啊,120是1S电池,你用的舵机是5V的,应该用低压的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120是1S电池,你用的舵机是5V的,应该用低压的舵机吧

120是2s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某宝上买的120舵机,他不会告诉你这不是原厂的,标签都没有的舵机,长得和原厂一样。

也就是说D03018MG金属数码舵机 不好用?什么原因?是反应不够快吗?单从外壳来说,金属的应该比较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D03018MG金属数码舵机 不好用?什么原因?是反应不够快吗?单从外壳来说,金属的应该比较耐用吧 ...

3018mg可以阿,快,准

楼主:
给大家看看吧  按照顺序  3018金属舵机  银燕9251舵机  原厂舵机  副厂舵机

楼主:
9251不着急飞也还行,炸了十几次,不过是切舵臂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408d78d2579675634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18mg可以阿,快,准

看图片,金属舵机好像大不少啊?完美装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金属舵机好像大不少啊?完美装配吗?

这个金属舵机用在120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金属舵机用在120是没问题的。

嗯,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3d油门设置多少?我全部100,螺距用螺距尺量,大概就11,飞悬停,尾电机都烫的不能摸,是什么情况?是油门太大了?我觉得不可能,油门并不是控制尾电机的,换了个尾电机,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3d油门设置多少?我全部100,螺距用螺距尺量,大概就11,飞悬停,尾电机都烫的不能摸 ...

悬停肯定会烫,因为没有风吹,如果飞3d,或者航线,就不会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肯定会烫,因为没有风吹,如果飞3d,或者航线,就不会烫。

不科学啊,110悬停基本没温度呢

网友A:
楼主,3d油门设置多少合适?100%,声音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3d油门设置多少合适?100%,声音好大

声音大正常,脚架不振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音大正常,脚架不振就好。

3d设置多少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设置多少油门???

100直线

网友:
好的,我也是100飞

网友C(2022-05-18):
你好,买9251替换到k120上应该买正向的还是反向的,3个舵机方向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买9251替换到k120上应该买正向的还是反向的,3个舵机方向一样吗?

没特别指定,好像是正向的,但是效果不大好,做钟摆回弹厉害。还是怎么都比不上原厂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