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ldarc dj140开箱

楼主(2020-03-15):
大家好 好久没给大家分享了 最近看到一款挺不错的穿越机机架。各方面的设计都挺有新意的 于是 废话不多说 首先上图

配件一览  真是满满一箱呀~~~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多配件的鸡架了 给人一种静模的感觉 让人等不及要赶紧装

很厚实的碳板。上下都是3mm的 掰了掰 硬度很强! 下面是一个很漂亮的铝件

这尾灯  也太多了吧  晚上飞起来回头率百分百! 接下来开始装机!

首先 把铝件和灯装好

在装上铝柱

然后把顶班盖上 上好螺丝 记得把天线支架也装上  就好啦   这种一体板的鸡架装起来真的非常简单

本来后面是放dji的天空段 可像我这种玩不起的  厂家也贴心的安排了四个20x20的孔位 就是说  可以前后装两套飞塔 空间瞬间打了许多!

并且这个机架有个很新的设计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开始铝件上面没有摄像头安装孔位?是后面才出现的?对啦  这个飞机的摄像头支架是可更换的设计 有配3套垫圈 分别是一套20x20(适合dji用) 两套19x19的 适合普通摄像头用  而且用一个橡胶圈垫着。可以减少视频拍摄出来的果冻。 真的是挺不错

这个飞机我暂时还不知道装什么电机 是1408好呢 还是1106好呢   这个机架比较重  应该是1408比较适合  壳我只有2块1408到电池......唉 算了 不想了  等以后装好在跟大家分享吧~~~

网友A:
我买的是套机,机架是不错做工很精致尾灯很骚,连电机下面都有隔热垫,但是配这个原厂1305的电机和2840的桨就太失败了,动力不够还发烫,默认pid不行机子太重,加大P值好像能缓解一点,但会洗桨,所有至少要上14系列的电机配3050桨
还有一个问题,用大疆数传的话,天空端前后是固定了,但左右没有固定,仅靠一张双面胶粘着天空端,这样左右碰撞的话会断天线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套机,机架是不错做工很精致尾灯很骚,连电机下面都有隔热垫,但是配这个原厂1305的电机和2840的桨 ...

你好 我参与了设计,谢谢支持,厂家的设计初衷 是安全拍摄,兼顾小花园小场地飞行,体验数传。本身有一款5寸机室外大场地随便飞  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出个1408 1507 三寸桨的配置

网友C:
和我同款飞机,好飞,而且还很安全,每次在公园飞就是全场的焦点,公园最靓的仔,不接受反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我同款飞机,好飞,而且还很安全,每次在公园飞就是全场的焦点,公园最靓的仔,不接受反驳。

你换配置了没有,pid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配置了没有,pid多少

没有啊,默认pi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我同款飞机,好飞,而且还很安全,每次在公园飞就是全场的焦点,公园最靓的仔,不接受反驳。

飞的不错啊,垃圾筐那么小都能钻过去。。

网友:
1408或1406的都足够了

网友:
3028桨能装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的不错啊,垃圾筐那么小都能钻过去。。

硬着头皮飞的,比较那么多观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着头皮飞的,比较那么多观众。

哈哈哈,👍

网友B:
拆圈 可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圈 可以装

哦哦 了解 看样子不拆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参与了设计,谢谢支持,厂家的设计初衷 是安全拍摄,兼顾小花园小场地飞行,体验数传。本身有一款 ...

再问句大神,接收机T形天线怎么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参与了设计,谢谢支持,厂家的设计初衷 是安全拍摄,兼顾小花园小场地飞行,体验数传。本身有一款 ...

请问如果上1507的3800kv用原来配的电调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