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分享-地平线 ember2微型固定翼室内机

楼主(2020-03-15):
疫情期间无法去原本的飞场,于是就打算买一架室内飞小区里玩玩。这架是某宝代购那边收买到的,比较老的产品,那个时候地平线的小飞机还是parkzone系列。

网友A:
这个不好飞

网友B:
关键这个也没开箱呀!分享个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这个也没开箱呀!分享个箱子

哈哈哈昨天太晚了今天慢慢更新

楼主:
盒子里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需要遥控器,但好像因为是入门机的原因捆绑销售的

楼主:
厚厚一本说明书。现在的地平线飞机已经没有这么详细的了。书里除了使用的安全事项更dio是教程,偏新手教程。

楼主:
安装好起落架的飞机,和原来那家pt17差不多长度,重量轻一点,翼展大不少。

楼主:
这两天找个机会去飞一下,回头说说飞行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飞

YouTube上面的视频显示这飞机速度不适合室内飞,只能无风的时候去室外

网友:
一直不适应三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YouTube上面的视频显示这飞机速度不适合室内飞,只能无风的时候去室外

地平线适合居室内飞行的只有nightly vapor和mini vapor两款。前者看起来更大实际在室内更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地平线适合居室内飞行的只有nightly vapor和mini vapor两款。前者看起来更大实际在室内更好飞。

Ember2把舵机拉杆换到舵面那端舵角的最低孔位,能加大一些舵量,在大一些的客厅勉强能飞,但非常勉强,我是把方向舵改到副翼杆上,适应平时飞四通道的习惯。
还有UMX AS3Xtra BNF和UMX Yak54 3D AS3X这俩可以在家里只吊机,也能勉强过过瘾。
另外入手的还有SU-26XP,VisionAire AS3X,这俩都不用想了,SU-26这小家伙速度巨快,室外没风挺刺激的。
我入了地平线的坑后整了这5架,现在出坑了,太贵整不起了,出勤率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ber2把舵机拉杆换到舵面那端舵角的最低孔位,能加大一些舵量,在大一些的客厅勉强能飞,但非常勉强,我 ...

我也做了方向舵和副翼的混控,方向通道的输出大约60%来源于副翼杆,40%来自方向杆,这样转弯可以继续副翼+方向,虽然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