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飞控一键救机,总是随机救机的设置疑问

楼主(2020-03-15):
各位前辈们,你们好,最近在玩FMS家1.2米守护者,用了那个锐飞系统后,发现真的是给小孩子上手+自己大风天玩飞机利器。发现不对劲之后,一个开关键,锐飞系统能让飞机立刻平飞,真的是随时随地救机在危难之时。

于是就把手里的各类飞机,都加了飞控,我做了一些功课,最后选的是A3家的super3飞控。但是悲催的事情发生了,按说明书调了各种感度,从40实验到75,只要一键救机,每次A3给你的飞机都是的确救了,但仅是“给你个水平的大概”,每一次救机的最后结果,都是随机偏左上、偏右下、偏下等等随机任意角度。我也调了水平补偿到6度,一样的结果,每次都是随机随心情救你。。。。。。

我一直没想通这是为什么,按理说锐飞仅是一个陀螺仪,而A3更好更高级才对,但论一键救机,A3的救机结果真的是太随机了,而锐飞就是绝对给你一个水平,又平又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经验没,这太令我迷茫了。

网友A:
从来不用,该炸鸡就炸鸡,估计是感度大了,来回震荡吧,搞不清,这个是可以试试啊,感觉和感度也没啥问题,小点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该炸鸡就炸鸡,估计是感度大了,来回震荡吧,搞不清,这个是可以试试啊,感觉和感度也没啥问题, ...

一直在反复试验,增稳模式非常好用,抗大风利器,目前就是一键救机,到处随机方向“改出”,哈哈哈

网友B:
总体上救机不控制油门结果是不确定的。在一定范围内,救机是否成功取决于陀螺仪的智商,不仅要根据飞机当时的状态,而且要考虑到飞机运动的趋势,来选择最优打舵方向,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体上救机不控制油门结果是不确定的。在一定范围内,救机是否成功取决于陀螺仪的智商,不仅要根据飞机当时 ...

谢谢回复,您说的有道理,目前问题是改出智商够,就是不够水平,有时有些累,哈哈,特别是已经很危险的时候

网友C:
锐飞不仅仅是陀螺仪那么简单 与直升机上的锁尾陀螺仪不能相提并论
锐飞的外壳很低调 不代表效果差
我猜里面是单片机+三轴陀螺仪 加速度计的配置 不仅能增稳救机 还能在初学者模式做出副翼方向舵混控 厂家还给小守护者配了一键返航 这里面涉及到的pwm中断读数据 定位 搜星 设置家 固定翼盘旋 返航高度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一台飞控 只是外壳低调 没有留调参口而已 防止初学者误改程序 确保产品质量和品牌口碑
A3没用过 不好评论 联系厂家试试
另外推荐一下地平线的自稳接收机 SAFE系列 真的好用 内置救机

网友D:
A3毛用都没有,谁买谁后悔。买来后就装过一次机,至于一键救机个人觉得没用,练好技术大风天不飞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锐飞不仅仅是陀螺仪那么简单 与直升机上的锁尾陀螺仪不能相提并论
锐飞的外壳很低调 不代表效果差
我猜里 ...

现在感觉,真的是FMS的锐飞很低调,问题在于,我特意联系过FMS官方客户,锐飞都是一款飞机,对应一个锐飞自己的参数,买过来锐飞,加在其他飞机上,客服说效果并不好,甚至不让用,好可惜,流口水N年,没办法都用锐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A3毛用都没有,谁买谁后悔。买来后就装过一次机,至于一键救机个人觉得没用,练好技术大风天不飞才是硬道理 ...

对对,大风天不飞,才是真理。我目前用A3-super3,只是用在增稳作用比较大

楼主:
已经找到客服,客服说我感度设置太高了,我设置了75,应该把平衡感度,先降低到30,就不会出现我说的问题,我下周回去,试试去。

网友E:
a3s3救机变炸鸡,这毛病是通病。我也是这样。给淘宝客服反应过,但是没毛用。如果想救机,一定不要用a3s3。

楼主:
引用 网友E:
a3s3救机变炸鸡,这毛病是通病。我也是这样。给淘宝客服反应过,但是没毛用。如果想救机,一定不要用a3s3。 ...

难道说,用了A3-S3

有一种痛苦,叫难以置信………………有一种愤怒,叫从头再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道说,用了A3-S3

我的A3用着很好,平衡性很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道说,用了A3-S3

增稳模式很好用,只是不能救机,好多救机都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A3用着很好,平衡性很稳定的

哈哈,每次救机,方向都很水平吗?求问下感度设置的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稳模式很好用,只是不能救机,好多救机都出了问题。

对对,我发现增稳模式,真的是超级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每次救机,方向都很水平吗?求问下感度设置的范围啊

你可以试试教练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试教练模式

每次都是教练模式,救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教练模式,救机

校准飞控平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校准飞控平衡了吗

恩,校准过,而且还手动补偿了8度角,客服说8度角已经足够了

目前如果按官方说法,就是我感度太大了,反而会不水平,我明后天调低感度,出去试试。

网友G:
开机的时候,水平放置你的飞机
遥控上设置一个旋钮用于调节感度,上高度以后再测试
要是调不出来,果断拆掉

已经炸机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机的时候,水平放置你的飞机
遥控上设置一个旋钮用于调节感度,上高度以后再测试
要是调不出来,果断拆 ...

A3-S3,按设置说明说不需要水平放置,这个事其实一直让我觉得挺高级,说“静止”就好,但我决定,明天也按你的方法,不按说明,再试下水平通电的感觉。其实锐飞和很多陀螺仪,都需要水平,但是A3-S3,竟然自己说不需要水平。

网友G:
引用 楼主:
A3-S3,按设置说明说不需要水平放置,这个事其实一直让我觉得挺高级,说“静止”就好,但我决定,明天也 ...

家里调试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坑爹玩意儿会默认开机时的状态为水平。心里默念着一定要放下起落架之后重新通一下电,然而到了飞场就忘了,然后我崭新的T28就炸了。
虽然飞机接骨术救回来了,但看着那毁容的惨样,心里的MMP许久都没有散去。
玩飞控,一定要搞得很明白了再上天。
再后来,除了远航,就再也不玩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调试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坑爹玩意儿会默认开机时的状态为水平。心里默念着一定要放下起落架之后重新 ...

收到,哥们。你那个飞控,也是A3-super3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收到,哥们。你那个飞控,也是A3-super3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

看来我找到原因啦,哈哈,感谢兄弟的提醒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找到原因啦,哈哈,感谢兄弟的提醒

兄弟,试飞了吗,调好了吗

网友H:
我买了两个锐飞飞控(魔鬼专用)装在P51上,另一个(福特拉专用)装在毒蛇上,关闭飞控飞机能平飞,但开起增稳模式飞机就要自动上升,把飞控垫高一面也不行,实在调不好干碎升降舵机不用飞控,反正救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两个锐飞飞控(魔鬼专用)装在P51上,另一个(福特拉专用)装在毒蛇上,关闭飞控飞机能平飞,但开起增稳 ...

锐飞的平衡模式平尾会上翘一点,大油门就会抬头,小油门就对了~

网友:
飞控对新机试飞较为有利,上去后关闭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兄弟,试飞了吗,调好了吗

什么原因,调试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原因,调试好了吗

今天去试飞了,把平衡感度调到30以后,能好一些,但整体上,将就及格吧。有时改出方向,还是错的,水平方向也不是很水平,但作为救机,比过去好一些,将就能用,不如锐飞又平又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把平衡感度调到30以后,能好一些,但整体上,将就及格吧。有时改出方向,还是错的,水平方 ...

我的飞老10个起落,平衡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飞老10个起落,平衡还不错的

你是增稳,还是一件救机的“教练模式?”,我有四个飞机都有A3,说句实话,都挺悲催。我的基础感度是50,平衡感度是30,目前我是按客服给的建议,这样调的,暂时一件救机后,基本都不是平的,只是能救了下而已。

网友I:
你说的a3救机是用什么模式?自动平衡模式还是教练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a3救机是用什么模式?自动平衡模式还是教练模式?

教练模式,是一件救机,按说明书的说法

网友:
建议用平衡模式,不要用教练模式,区别在于教练模式会影响行程量,也就是舵量打折,手动救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增稳,还是一件救机的“教练模式?”,我有四个飞机都有A3,说句实话,都挺悲催。我的基础感度是50, ...

两个模式都用了,平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模式都用了,平衡没问题

这个太神奇了,你都是什么参数?说句实话,目前论坛,各种留言,你是少有解决了问题的人

网友:
我入了部守护者一个月了还没时间去试飞,一直飞天行者弄了个NX3倒是感觉上天后挺无脑的,一只手抽烟一只手玩...有飞控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