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世派遥控 失控保护 设置方法。

楼主(2020-03-15):
一直受到坛友的帮助,今天也要报答一下大家,
论坛里面没有SPEKTRUM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方法。我查了说明书和YOUTUBE ,现在说明一下。
DX8以及其他8通道以上的遥控器好像是给接收机供电,等接收机闪烁等待对频的时候把对频端子拔下来。然后把遥控的三段开关拨到返航段位,遥控开机对频。最后一定要记得把对频端子再插回去这样失控以后接收机会马上切换到返航模式,也就是说你对频的时候的遥控状态。
DX7S以及其他7通道以下的遥控好像是只能设置油门和舵机的失控保护,也就是你的两个摇杆通道,不能设置其他通道。但是我看YOUTUBE上的老外找到了方法。就是用混控模式把返航的三段开关混到油门或者舵机通道上来实现失控返航。我试过可以。举个例子,我的三段开关在AUX1通道上,那么我设置了一个附翼和AUX1的混控,我设置的是附翼打到最左边的时候混AUX1三段开关的最下面一段,也就是返航段。可以看图片,我附翼打到了最左边的时候AUX1跳到了最左边(我AUX1设置了反向)

设置好混控以后就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了,设置方法和8通道以上的遥控一样。给接收机供电,等接收机闪烁等待对频的时候把对频端子拔下来。然后把附翼打到最左边,遥控开机对频。最后一定要记得把对频端子再插回去这样失控以后接收机会马上把附翼打到最左边同时AUX1跳到返航段位实现返航。
因为平时很少会把附翼打满,所以这样设置会不会影响操作过程中模式换来换去我不敢说,但是我试过了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自动返航的时候接收机的舵机通道是不起作用的,都是靠飞控来决定的,所以附翼打到哪里都没有问题。

楼主:
以上只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可能信息有误,仅做参考。

网友:
一直以来不是很了解失控保护,看接收机说有的有失控保护有的没有。是遥控器的功能,是接收机的功能。失控以后按照默认设置里面的数据飞行吗?

网友:
插上配对插头,再通电。一个是配对后拔配对插头,只有油门通道有失控保护。一个是通电,接收灯开始闪烁了,拔配对插头,再配对。这样是全部通道失控保护,就是记录此刻的所有通道状态。一直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