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弄个550轴距六轴naza lite的飞控够用吗?

楼主(2020-03-15):
如果航拍的话 还需要购买啥啊  云台山狗我知道  其他还需要啥啊  不用说电机电调桨叶

网友A:
如果你只想航拍,用你的钱买dji。功能,效果,整合度都比组装机要高。要是想体验装机乐趣还是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想航拍,用你的钱买dji。功能,效果,整合度都比组装机要高。要是想体验装机乐趣还是支持你

装机乐趣吧 玩一玩出手换mavic2 我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这么算走弯路吗  组装也不装太牛逼的 没必要我觉得 就是练练手熟悉一下  以前玩过穿越 现在想弄个小6轴 550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机乐趣吧 玩一玩出手换mavic2 我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这么算走弯路吗  组装也不装太牛逼的 没必要我觉得  ...

那就再买一个机架,飞控,x4,naza都行,开源控我是不爱折腾。别的也没啥了。。。

网友A:
对了,还有图传,显示器

网友B:
我喜欢组装机器玩,看个人喜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买一个机架,飞控,x4,naza都行,开源控我是不爱折腾。别的也没啥了。。。

那就买个550的机架 那种一百左右的也能凑合用吧 然后买个naza lite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有图传,显示器

地面站的屏幕我有一个  图传买个多少功率的啊 电池我也有3
s 5000多 有三个 还得买云台 山狗啥的

网友A:
ts5828听说不错,价格便宜量又足。熊猫图传也行,贵点。lite行,一般飞行够用了。但用3s电六轴飞行时间估计不能长。电机选择自己衡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组装机器玩,看个人喜欢

我就是想练练手也没打算花太多钱 就当积累个经验等孩子长大了教孩子  所以 请问我买个550的六轴架子 用naza lite的飞控行吗 2212 9.5寸降 920kv好像 30安电调 再买个图传 买个云台 收个山狗 就齐活了吧 我有遥控 就一百多那种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5828听说不错,价格便宜量又足。熊猫图传也行,贵点。lite行,一般飞行够用了。但用3s电六轴飞行时间估计 ...

5828是600mw的 不过我就打算玩玩航拍 估计也不会飞到600米以外了
机架有什么要求吗 我看有90多的 有200多的还有四五百的 我电机是2212 920还是960kv的 所以最大弄个6轴550轴距吧 不能再大了 降好像是9.5寸还是10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828是600mw的 不过我就打算玩玩航拍 估计也不会飞到600米以外了
机架有什么要求吗 我看有90多的 有200 ...

90多的是风火轮那种塑料机臂的吧?我虽然不喜欢那种机架,但很实用,结实,便宜,机臂坏了容易更换,就是比碳纤沉一些。六轴550轴距正好用2212电机加10寸桨,你都有了,不用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多的是风火轮那种塑料机臂的吧?我虽然不喜欢那种机架,但很实用,结实,便宜,机臂坏了容易更换,就是 ...

那云台弄什么样的呢 ?
我说的那个架子能凑合用是吧,练练手也没打算买太贵的 预算200以内 还有其他选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云台弄什么样的呢 ?
我说的那个架子能凑合用是吧,练练手也没打算买太贵的 预算200以内 还有其他选择 ...

别的我也不太了解,你看下淘宝吧。如果用naza v2飞控支持大疆云台和狗系列相机,这些买二手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我也不太了解,你看下淘宝吧。如果用naza v2飞控支持大疆云台和狗系列相机,这些买二手也不贵

v2支持的事狗pro还是山狗啊  不是山狗都支持吗 这个不太明白啊 不是买个5832s接上山狗 就能做图传也能摄像吗 你这个支持是啥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2支持的事狗pro还是山狗啊  不是山狗都支持吗 这个不太明白啊 不是买个5832s接上山狗 就能做图传也能摄 ...

gopro,山狗不知道。我是说要是上v2飞控虽然贵点,但和禅思云台能一起装,配置比山狗加山寨云台效果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pro,山狗不知道。我是说要是上v2飞控虽然贵点,但和禅思云台能一起装,配置比山狗加山寨云台效果好些
...

哦哦 谢谢 osd有用吗 有必要来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谢谢 osd有用吗 有必要来个吗

看心情吧,不知道lite支不支持。其实超视距飞大用没有,飞的时候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飞机和画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心情吧,不知道lite支不支持。其实超视距飞大用没有,飞的时候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飞机和画面上。

非常感谢你 我好好鼓捣鼓捣 主要是学习学习

网友:
我从PIX玩起,然后NAZA LITE 然后NAZA V2,建议直接上V2,虽然贵了几百块钱,但是效果是真的区别很大。航拍的话,还是用V2吧

网友C:
中间也用过拓功T1,还是觉得V2性价比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也用过拓功T1,还是觉得V2性价比最好

V2比lite性价比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V2是比lite功能多还是啥强啊  好像这价位还有个pixhwak 乐迪那个 pix好像零碎特别多 我觉得不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V2比lite性价比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V2是比lite功能多还是啥强啊  好像这价位还有个pixhwak 乐迪那个 pix好 ...

V2的稳定度要比LITE高的多,同样的飞机,我用lite拍视频和用v2拍视频,区别很大
pix这个控其实很不错,只是调试比较麻烦,喜欢折腾就用pix,稍微麻烦点,不喜欢麻烦就用v2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V2比lite性价比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V2是比lite功能多还是啥强啊  好像这价位还有个pixhwak 乐迪那个 pix好 ...

Lite飞控起飞的时候会因为地面效应漂移,空中定高定点在有风的时候会轻微漂移,v2就不会,我的飞机800轴距,差不多4级风,能定点不动,飞机吹的已经斜了,但是能定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te飞控起飞的时候会因为地面效应漂移,空中定高定点在有风的时候会轻微漂移,v2就不会,我的飞机800轴 ...

好的 谢谢  v2如果收一套二手大概在什么价位啊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te飞控起飞的时候会因为地面效应漂移,空中定高定点在有风的时候会轻微漂移,v2就不会,我的飞机800轴 ...

云台和拍摄方案应该怎么选比较经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和拍摄方案应该怎么选比较经济啊

某鱼上二手的V2大概在600左右吧,比全新的lite贵了一百多
云台的选择太多了,你选择的电机、桨、电池容量都会影响飞机的负重和滞空时间
3轴云台是必备的,某鱼上可以淘一下看看,飞宇的,或者直接H3-3D或者H4-3D,只不过大疆的云台贵,但是效果好,飞宇的云台减震需要自己调,要不然拍的视频要不震动大,要不有果冻
相机就用狗就行了,二手的狗4也就是三四百块钱把,别的运动相机我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云台和拍摄方案应该怎么选比较经济啊

不过你为什么要用550的6轴做航拍呢,组个4轴不也挺好,6轴的滞空时间短,除去起飞,返航的电量,真正滞空拍素材的时间其实不多
不如把多两个电机,两个电调的钱省下来,做个四轴,用个好的云台,效果肯定好
比如说450纯碳纤的架子,配个2216电机,30A电调,上10寸桨,加云台,相机,4S5200的电池,起飞重量完全在合适的范围,我的这个配置,滞空时间在15分钟左右,用4S18650的电池组能到2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你为什么要用550的6轴做航拍呢,组个4轴不也挺好,6轴的滞空时间短,除去起飞,返航的电量,真正滞空 ...

我之前一直认为同样的动力情况六轴能做到滞空时间更长 非得更稳,难道我一直认为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认为同样的动力情况六轴能做到滞空时间更长 非得更稳,难道我一直认为错了?

轴数越小,电量消耗越低,滞空时间长,6轴8轴的载重大,同样电池的情况下,轴数越小,滞空越长
同样配置的4轴肯定比6轴滞空时间长,只不过6轴载重大,更稳定罢了
其实小轴距的飞机,稳定性4轴6轴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数越小,电量消耗越低,滞空时间长,6轴8轴的载重大,同样电池的情况下,轴数越小,滞空越长
同样配置 ...

哦哦明白了 ,请问你弄那一套大概得多少钱 算上一切 包括拍摄一套方案 包括osd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明白了 ,请问你弄那一套大概得多少钱 算上一切 包括拍摄一套方案 包括osd等等

飞机部分架子3704个2216电机某鱼收的二手的 200
我用的是好赢40A的电调60一个 一共240
分电板买机架送
全新的NAZA V2  850
我用的飞宇G3机载云台某鱼260
gopro4 也就400左右吧
图传TS832好像70吧
370+200+240+850+260+400+70=2390

遥控器入门点的可以用乐迪AT9S,600左右吧
显示屏也可以某鱼收二手的100左右

接收50左右
买个枫叶平板天线75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明白了 ,请问你弄那一套大概得多少钱 算上一切 包括拍摄一套方案 包括osd等等

这个配置入门练手足够了
玩自组航拍,如果不是喜欢折腾PIX这样的飞控,最好买好的商品飞控,不要在飞控上省钱,要知道飞控这东西,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部分架子3704个2216电机某鱼收的二手的 200
我用的是好赢40A的电调60一个 一共240
分电板买机架送
...

多谢你耐心的讲解 我学到了不少 会参考你的配置  两千多玩玩其实还是可以的 有钱了买mavic2 省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你耐心的讲解 我学到了不少 会参考你的配置  两千多玩玩其实还是可以的 有钱了买mavic2 省心

客气了,魔友多交流
御的手感和自组的区别太大了,我有个御2,也就是偶尔玩玩,平时还是玩自组的,虽然拍摄的画面跟手感上比不上御,但是自己折腾的乐趣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魔友多交流
御的手感和自组的区别太大了,我有个御2,也就是偶尔玩玩,平时还是玩自组的,虽然 ...

我也是有这种情怀吧 我觉得组装的过程更有乐趣 我更喜欢动手做 飞的话估计也就新鲜前几次  至于mavic2 主要用来出片 更偏商业的味道 其实可能没啥好玩的 我这么认为

网友D:
如果是准备换的,何必用六轴,直接用四轴就好了,无人机这种东西,用完了难卖,并且六轴的滞空时间比四轴短,可玩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准备换的,何必用六轴,直接用四轴就好了,无人机这种东西,用完了难卖,并且六轴的滞空时间比四轴短 ...

比如同样3s5200mah的电池 对于4轴来说是不是就重了一些 而6轴就很轻松呢? 也就说6轴是不是可以用更大一些的电池啊 一个电池就3两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同样3s5200mah的电池 对于4轴来说是不是就重了一些 而6轴就很轻松呢? 也就说6轴是不是可以用更大一 ...

这个不是这样子算的吧,你六轴,电机就比四轴多了两个,那么用电是不是要多一点呢,同样的容量电池,难道六轴的滞空时间会比四轴长,只能说六轴有可能会有空间,但是如果是玻纤的那种550机架,又能有多少位置放电池呢,放在飞控上面还要做电磁屏蔽,并且中心也高了,不好控制,放在下面,又挡住挂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这样子算的吧,你六轴,电机就比四轴多了两个,那么用电是不是要多一点呢,同样的容量电池,难道 ...

多谢多谢 我已经上F450 山寨架子了  听说上个3s5000多毫安时的电池 保持起飞重量1.3kg内 能悬停15分以上  不过没法装高脚架 那个架子就200g  只能买几根碳纤杆帮到机器上撑起来 不至于降落的时候砸了云台

我用的2212 920kv 9.5寸自锁正反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