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冲浪者X8,飞了三次炸三次!

楼主(2020-03-16):
我的冲浪者买了一年多了,之前没怎么装起来,因为不敢飞,怕炸的太难看。前段时间买了个YBT的飘飘机,只有几十克重,魔术板材质确实非常耐炸,实在没法再补再照着做一架也简单。
最近感觉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到昨天为止飞了三次冲浪者,都很快就炸了,在这总结下吧。
第一次扔出去没10米远,可能机头轻抬头了,失速掉下来吧电机跌松了,油门没及时关三根线都绞在一起,还好没太大损伤。想着装个飞控会不会好飞点,买了NX3装上。
第二个星期把飞机修好后,周末又跑去第二次试飞!扔出去平直飞了二三十米,感觉飞控是有点起作用。不过打转向基本没什么反应,慌了!然后打副翼转向,然后就悲剧了,飞机转向后失去平衡,侧着身栽下来,机尾碰到水泥柱,机身尾部断了…检查尾翼转向功能是正常的,怎么感觉X8的转向尾舵这么小啊!后来想想,可能是速度比较慢,舵效太弱了。习惯飞飘飘机慢慢地飞了,场地也不太大。回家维修时果断把垂直尾舵加大一倍!尾部断的位置粘好后,又买广告膜包一圈,结结实实的!

楼主:
昨天跑去第三次试飞。为防止速度太快把机头砸烂,我用塑料瓶把机头套住,感觉挺结实的。这次飞了好远,顺利转向飞回来了,但昨天风有点大,飞回来是顺风,在下风位时转向还是比较困难。不知是不是风吹的机身比较倾斜,飞控感觉没起到多大作用。慌忙之中一顿操作,机头重重的砸在水泥地面上,老远就听见呯的一声!第3次炸机把塑料瓶口都崩缺了,机头变形,机身在装机翼的位置开裂,电机完全脱落,掉在一边。唉,这回好好练两个星期的模拟器吧!

网友A:
飞这种飞机不能用垂尾(方向)来转向,得用副翼配合升降的方式转弯。
这飞机很轻,动力一般,如果风大了转向是有点困难,油门得给的更大才行。
飞控起不了多大作用。
降落得逆风降,如果风大配合好油门。

网友:
炸鸡很正常的嘛,我也就炸了三次就没炸过了。问:飞了几次?答:三次。

网友B:
貌似速度太慢失速了

网友:
好事多磨,加油

网友:
别架电机座,加了就不好飞了

网友:
新手来看看··啥叫炸机

网友:
冲浪者,是很好飞的一款机,飘,慢,所以特别适应新手,我们这边给了另一名字叫老人机,炸机正常,多练模拟。

网友:
冲浪者其实对新人蛮友好的机子,甭说了,苦练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速度太慢失速了

确实是飞得有点慢,周围有建筑物,三边是马路,也不敢任性飞。如果操作熟练应该是比较好救回来的。
如果下次撞进旁边写字楼里,我肯定会被抓到派出所里去了。想换个更大的地方飞,不知深圳或周边哪里能飞这种机型的。

楼主:
上周看了很多改手抛机的帖子,昨天开始买小电机电调了,以后主要在公园飞吧。飘飘机有的优点手抛机都有,手抛机像真度更高,观赏性更好

网友:
我糟蹋了三架冲浪者才飞明白

网友:
我的冲浪者昨天炸完也还没修呢,模拟器还得多练啊!

网友:
主要是重心要找准,不然谁都没法飞,跟个人飞行水平无关。还有方向舵不用加大,转弯主要用副翼。升降舵可以加大,冲浪者升降舵很小,加大了容易拉起来。重心在副翼加强碳纤杆前面一点,注意一定不能头轻,头重点都无所谓。重心调好后就好飞了。站在高点的地方抛,有加速时间。

网友C:
推力线和重心有问题

网友D:
不加电机座电池就不能用太大的。加了电机座换大桨后会出现重心随油门大小改变的现象。也就是小油门合适大油门低头。大油门合适小油门抬头。所以不加电机座是最好飞的。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 唐山悟空 _ 新手技术贴导读(不定期更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872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飞得有点慢,周围有建筑物,三边是马路,也不敢任性飞。如果操作熟练应该是比较好救回来的。
如果 ...

重心调对,舵量调小或设置曲线,最好请老手空中调好飞机。
其实我想说的是请注意飞行安全,周边有建筑物、写字楼,无论新手老手,请勿飞行!

网友:
同冲浪者入门,修修补补很多次。
这种机型转向不用方向舵,个人经验新手阶段一定要小迎角大胆抛,起飞需要速度,找个大场地有操作空间,起飞后基本不存在失速

网友E(2020-04-19):
换fms的守护者,我也是新手昨天刚首飞,练了一星期模拟器,爽飞15块电,越来越有信心了

网友:
加高电机对新手不友好

网友:
偶是有看炸鸡腿的

网友:
偶也是新手,偶飞苏二七,炸了修,修了炸,偶是新手偶怕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力线和重心有问题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电机座电池就不能用太大的。加了电机座换大桨后会出现重心随油门大小改变的现象。也就是小油门合适大油 ...

原设计电机的位置和方向有点怪怪的

楼主:
第三次之后没再飞了,最近在“苦练”模拟器,基本能把模拟器里的上单翼稳稳降下来,但要在比较大的空地里。准备五一回老家找地方放飞,因为没装起落架,要找个有大片草地或稻田地方草降
希望能成功飞几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fms的守护者,我也是新手昨天刚首飞,练了一星期模拟器,爽飞15块电,越来越有信心了

我把这个冲浪者和改装的手抛机飞熟后,也要买个1米2的守护者。699带水鞋价格还是比较良心的。

网友:
多炸多总结,配合模拟器练习

楼主:
今天终于成功飞了几圈,好激动!这飞机确实好飞,飞得非常稳!加油门也没有抬头或低头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加了飞控的原因。还不会上传上频,先传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吧。飞机飞到房子上空时,不知有阵风还是怎么回事,突然一个急转弯砸在房顶上,机裂开了。今晚修好后明天还可以再去飞,开心!哈哈哈哈…

网友:
建议你多玩模拟器
那到底怎么练呢?以下是以前老手给我建议,不要毫无目的乱飞。
1.找到场地里的自己所处位置的感觉,找到跑道作为参考;
2.贴近跑道上飞,通场几次,慢慢尝试降落;
3.降落一定要在跑道上。

网友:
如果飞机,没调好,你练一年模拟器也不管用。模拟器只能让你找找遥控的感觉,和实际操作,天上地下。

网友(2020-11-20):
楼主在深圳哪刚里飞呀  一起玩呀刚入魔  买的冲浪者还没有飞呢……天天模拟器玩

网友:
楼主改个双发吧,克服反扭,动力强,飞起来非常的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这种飞机不能用垂尾(方向)来转向,得用副翼配合升降的方式转弯。
这飞机很轻,动力一般,如果风大了转 ...

副翼如何控制拐弯呢?副翼不是管升降和横滚吗?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