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也可以玩出大飞机的感觉 - 450级MH-6像真机改造

楼主(2020-03-16):
(86、103、104楼_0407更新)先来一张最喜欢的飞行照镇楼

以前一直觉得小鸟直升机圆头圆脑,不够霸气,其实促使我改这架飞机源于之前买了一辆1/10的悍马,为了配悍马又买了两个1/12的兵人,一个三角洲,一个游骑兵,都是黑鹰坠落里的形象,为了COS黑鹰坠落,还把沙漠色悍马改成了北约三色迷彩。后来发现,450级的小鸟直升机像真壳按照比例,大概也是1/12左右,搭配兵人很合适,遂动了改一架160特种航空团的MH-6小鸟的想法。从网上找了很多参考照片,越看越喜欢不能自拔。

原来的机壳是AH-6攻击型小鸟,外形和细节上都不尽人意,想改造成理想的MH-6难度还是很大的,这大概是我改了所有飞机里花时间最长的,原来的机壳是这样的,下面会逐一介绍对不满意之处的改造点和增加的细节

1、胆肥的160航空团都喜欢开敞篷飞机,所以首先是前后舱切割成拆门状态,切割前把挡风玻璃全部遮盖保护,也为涂装做准备

2、最大的改造点是尾巴,原壳为了迁就450尾管的长度和内藏尾舵拉杆,把尾部的又粗又短,必须锯掉重做,用0.2MM胶片卷成需要的长度和锥形,中间涂抹环氧树脂,强度不亚于玻璃钢。机架的尾管改成450L的,比450pro长4CM左右,尾舵机拉杆也改成450L并在机壳外置安装,尽量让尾巴有细长的效果。

3、因为要放驾驶员,把450pro的侧板进行了切割,腾出机头部位的空间,电调安装到机架底部,电池也放到机壳腹部,这样驾驶舱就完全可以自由发挥进行改造了。目前加了座椅、四点式安全带、驾驶杆、总距杆等、驾驶台等细节,之后有空了,会把仪表台的和背光效果都做出来。

4、军用的小鸟起落架比民用的短很多,原壳的起落架又细又长,比例失真,按照真机改短,加铝皮包裹成整流罩形状(下图起落架还没改完,完成品可见)。

增加两侧载人小板凳和机降索支架,天线、机头灯等细节,
原机壳的刻线错误,全部用补土填平重新刻线,
另外参考其他模友的经验,买了0.8mm的半圆形金属美甲片做铆钉细节,总共贴了大概1400颗,眼睛快瞎了。。。

5、反复参考了真机照片,决定机壳喷半哑光深黑灰色,半哑光的好处是在光线下很有金属质感

7、装灯效果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做机架的本来是收的一架二手3S 450pro,为了配合机壳,已经改成450pro-L,6S电池电机和60A电调,K8陀螺+蓝牙模块,五桨旋翼头+4桨尾桨,实测下来可以飞6分钟半,电机和电调不烫。
另外,第一次装壳试飞的时候发现振动值爆表,最高过3000,尾巴振的能有1CM虚影。后来把全机拆解排振,换马达齿、主轴、主轴轴承,大小齿、前后对转齿、轴承,尾管。。。基本除了侧板和旋翼头都换成新的了。最后成功将悬停振动稳定在800以下。

机架本来是4壳螺丝安装在底板上的,我把后面改成了一个插接结构,这样装壳非常方便,机架拆了尾波箱,推进去卡住后面的卡榫,锁2颗前面的螺丝就可以了,拆装过程只需要5分钟,方便随时检修。

最后是照片显摆时间:

谢谢观赏

楼主:
飞行视频比较短,主要是技术太差,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尾飞,只好截出来一段献丑了目前虽然振动值不大,但有风的时候会有金鱼尾现象,还在排查调试

网友:
真漂亮,照片可以以假乱真了。

网友:
真爱啊?手工点赞
来自微站

网友:
NB,有钱有技术

网友:
挖槽、、、、大佬。膜拜!!!!

网友:
小人很逼真

网友:
差一架黑鹰了

网友:
能工巧匠

网友A:
太漂亮,也算是最爱的直升机了, 5叶旋翼头是买的现成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你报表的功夫很有哥年轻时的风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漂亮,也算是最爱的直升机了, 5叶旋翼头是买的现成的还是自己做的?

买的成品,还没有零件机加工能力

网友B:
LZ 这手工,真是666

那么接下来应该会有推荐H1的选手出厂了  其实像真机装个飞控确实不错

网友C:
漂亮,一看就是静模玩家,请问马达齿多少T,马达多少kv。我一台PRO改4旋翼,3S配置,现在还离不了地面,估计是动力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一看就是静模玩家,请问马达齿多少T,马达多少kv。我一台PRO改4旋翼,3S配置,现在还离不了地面,估 ...

哈哈,是的,以前玩静态多,外观党

马达12T直齿,花牌1880KV,多桨头用低KV低速高扭可能更合适,我这台起飞重量已经1800g了,  55%油门就能起飞,感觉还挺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这手工,真是666

那么接下来应该会有推荐H1的选手出厂了  其实像真机装个飞控确实不错

我另一台像真UH-1就用的H1飞控,这台小鸟实在不舍得用GPS模块破坏像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是的,以前玩静态多,外观党

马达12T直齿,花牌1880KV,多桨头用低KV低速高扭可能更合适,我这 ...

同是静模玩家~这款桨怎样,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静模玩家~这款桨怎样,好飞吗?

当时买了两种窄桨,都是尼龙的,一种直桨,一种带弯头的,试下来这个带弯头的平衡型更好一些,稍微做了一下动静平衡就一点没有双桨了,但是重量还是大,反扭也比较明显,可能是造成目前锁尾不硬的原因之一,但目前没有找到有碳纤维的窄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时买了两种窄桨,都是尼龙的,一种直桨,一种带弯头的,试下来这个带弯头的平衡型更好一些,稍微做了一 ...

锁尾可以在K8 尾旋翼调高感度,然后博士帽里的 增益A,增益B,把数字调大就可以。你K8有没出现抽风现象?十字盘突然抽那样

网友:
可以当电影道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可以在K8 尾旋翼调高感度,然后博士帽里的 增益A,增益B,把数字调大就可以。你K8有没出现抽风现象? ...

感度已经调到最大值了,有风的时候尾巴还是左右摆动,下次飞试试调增益,晚点我把视频发出来能看到,您可以帮我诊断诊断

楼主:
谁有700级和黑鹰可以一块拍个片

网友:
很漂亮,逆光的那张照片以为是真机呢

网友:
好牛逼的手工,学习了

网友:
大片既视感呀,NB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可以在K8 尾旋翼调高感度,然后博士帽里的 增益A,增益B,把数字调大就可以。你K8有没出现抽风现象? ...

2楼更新了视频,第四个有比较明显的金鱼尾,那时风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度已经调到最大值了,有风的时候尾巴还是左右摆动,下次飞试试调增益,晚点我把视频发出来能看到,您可 ...

这个是金鱼尾,把感度调低些,把博士帽增益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金鱼尾,把感度调低些,把博士帽增益调高

好的,下次飞试试,谢谢指教

网友:
居然没精华,必须赞一个!!

网友:
这系列的桨我都有,包括360的,缺点是浮力不够,太重了,很不好飞。看你的视频又觉得不会,看牢我要在研究研究,估计是动力配置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支持

网友D:
飞机很漂亮,楼主既然用天地飞的接收机,为啥部考虑用201WBUS的接收机呢???我的一次性更新了4架飞机,线路也清爽了不少

网友:
不是一般牛啊

网友:
不得了不得了,膜拜大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2楼更新了视频,第四个有比较明显的金鱼尾,那时风比较大

楼主的手工艺真是极品啊!赞!另外飞机的金鱼尾可能不是k8的原因,注意到了您用的是60Av4,配合2520这个十级的电机,金鱼尾极有可能是驱动不良造成的,特别是有风的时候。

网友F:
给大神配两张图参考,
小鸟“火箭版”

小鸟“机枪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很漂亮,楼主既然用天地飞的接收机,为啥部考虑用201WBUS的接收机呢???我的一次性更新了4架飞机,线 ...

手上还有空闲的接收机,就凑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手工艺真是极品啊!赞!另外飞机的金鱼尾可能不是k8的原因,注意到了您用的是60Av4,配合2520这个 ...

谢谢支持,请教一下您说的驱动不足是指电调A数还是不够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大神配两张图参考,
小鸟“火箭版”

哈哈,这画质好感人啊,第一代三角洲游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请教一下您说的驱动不足是指电调A数还是不够大吗?

不是A数问题,是v4和2520电机的兼容问题,蝎子2520也是同样问题,准备用好盈V4 60A的同志要注意了,如果你打算配花的H2520 10极电机就放弃一样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41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好盈v4 60a配蝎子2520定速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4135

手上正好还有一个50A V3的电调,看了您分享的两个帖子,我现在纠结了,是换成V3还是用V4改成定速模式调P I增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上正好还有一个50A V3的电调,看了您分享的两个帖子,我现在纠结了,是换成V3还是用V4改成定速模式调P  ...

有v3就解决了,配合2520v4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v3就解决了,配合2520v4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v3就解决了,配合2520v4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刚确认了一下,我用的是2221的马达,不是2520的,也会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确认了一下,我用的是2221的马达,不是2520的,也会有这个问题吗

2221我没用过,好像也没听说过兼容的问题!

网友:
牛,大片感觉。

网友G:
大片既视感,找个四轴空中跟拍,效果会很棒

网友:
精致之作,非常逼真!

网友:
摆着也好看

网友:
你应该去做影视道具,像真度完全可以达到欺骗的水平

网友:
其实像真机可以改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变成低转速大螺距,没必要这么高的转速,这样看着也舒服

网友:
玩静态的高手啊 完成这样 不容易  厉害了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片既视感,找个四轴空中跟拍,效果会很棒

正有此意,下周约穿越机飞友出来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