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模拟器和G5模拟器的飞机种类

楼主(2020-03-16):
受力有XTR,凤凰4到5.5,G5,发现里面偶缺乏现在的电动3A和全尺寸3A,有朋友了解过或者有类似的模组吗

网友:
模拟器如何添加新模型?

网友:
我也想找有最新3A机型的模拟器

网友A:
可以在网上下载realflight的模型并导入。

网友B:
G5已不算新的模拟器了,建议选G7.5或是G9。

“最新的3A”,那也只是外观让能有些心理上虚伪的满足。

又或者,手头就有新机! 想先在模拟器里炸一炸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自制一个模型

https://www.knifeedge.com/forums/index.php?threads/how-to-build-your-own-models.209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G5已不算新的模拟器了,建议选G7.5或是G9。

真不是,现在的模拟器里面真心没有现在的3A的手感,连3A都不多,现在的3A速度相对于以前慢了,匀速性更好,动作更流畅,更慢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是,现在的模拟器里面真心没有现在的3A的手感,连3A都不多,现在的3A速度相对于以前慢了,匀速性更好 ...

在其网站也有命名为变量分类,即是修改了某机型的参数,让它具有某种特性的配置文件。
找找看,有没有你G5的机型的特性配置文件。

同时,你也可以自行修改已有的F3A机型的参数,

速度要变慢,修改翼型,选择厚度更大的。
匀速性,降低动力。
反复的测试以接近真机的手感。

网友:
这个网站需要注册才能下载模型,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注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网上下载realflight的模型并导入。

兄弟你知道这个网站怎么注册吗?

网友:
注册不了,我开加速器都加载不出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