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7e @Galee固件,如用devo高频头,开机经常卡几分钟后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0-03-16):
各位前辈,烦请咨询一个问题,5年前入了个D7e刷Galee固件,短接电阻,加了高频头。当时用了一年都挺好,后放了4年未动,最近拿出来用,发现遥控器放置过夜(几个小时以上)如果是切换在devo自带高频头上时,开机就卡在启动界面(显示dsm2、devo、2801等加载成功时卡住),卡着界面等个5~10分钟成功启动,启动后各功能也正常,也能正常开关机,但过只要还在devo高频头上几个小时关机不用,再次开机还是卡开机界面几分钟。
而如果切换在flysky、skyatc等高频头上就不存在开机卡死问题,但是即便用flysky高频头正常开机和正常使用,但只要切换devo的高频头,依然会卡住5~10分钟左右,随后devo高频头也能正常工作了。

请问各位前辈,是否有遇到此种情况的?有何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关注啦!!!
============

网友:
重新刷机吧

网友A:
四节干电池有6V? 我一直以为是1.2V一节了!换2S电池也行我原来D7E一直2S用的!感觉是长时间没有原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节干电池有6V? 我一直以为是1.2V一节了!换2S电池也行我原来D7E一直2S用的!感觉是长时间没有原件老化了 ...

4x1.5=6
我都慌了~以为又算错了~~
实际上新的碱性电池电压在1.6v左右呢~~

原件老化就有点头疼了,难道d7e要离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