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yzone02c fpv眼镜怎么把电池改到头戴方式

楼主(2020-03-16):
下面拉着一米多长的线真是不方便,想吧电池固定在头带上是不是会很方便?如果用3s2200电池会不会很重吗?我这些都不太清楚,是新手,所以请教大佬们

1有没有必要改装?
2改装方法

网友:
不必用2200,用1300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A:
飞机很漂亮,什么牌子的?来个关键词

网友:
用绑带挂在头带上就行,重量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很漂亮,什么牌子的?来个关键词

天蝎

网友B:
肥鲨18650电池盒路过

网友:
这样,750mah可以玩一小时

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肥鲨18650电池盒路过

那也太大坨了吧。

网友:
再小就看看格式2S ,2500眼镜电池了

网友C:
我是没有用肥沙电池盒的,因为我穷,我就用了某宝4块钱一个的18650电池盒,加8块钱的电压显示计,电池还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没有用肥沙电池盒的,因为我穷,我就用了某宝4块钱一个的18650电池盒,加8块钱的电压显示计,电池还带 ...

18650多少一节买的

网友C:
二十几块钱一个吧,我之前又有手电,又玩电子烟所以本来就有几个18650二十几块钱是松下的,要便宜的也有好像也就十元八块的吧,反正我没买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几块钱一个吧,我之前又有手电,又玩电子烟所以本来就有几个18650二十几块钱是松下的,要便宜的也有好像 ...

感谢分享,我也买了两个,准备改下,充满电能用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也买了两个,准备改下,充满电能用多久?

我没有连续测试过哦不过我看见肥沙的也是放两个18650的一个18650电池3400毫安,我想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连续测试过哦不过我看见肥沙的也是放两个18650的一个18650电池3400毫安,我想应该差不多吧

一小时以上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小时以上有问题吗?

我想应该问题不大,我在家里玩1s的飞机,一个电池可以4分多钟,我可以玩十几块,还是有电的,我通常是看到他去到7v多点我就拿去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应该问题不大,我在家里玩1s的飞机,一个电池可以4分多钟,我可以玩十几块,还是有电的,我通常是看到他去 ...

谢谢回复,兄弟你的电显不错,有链接吗?我不敢放bb响,不震死也吓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兄弟你的电显不错,有链接吗?我不敢放bb响,不震死也吓死了

我是就近买的,你要不,自己搜一下

网友:
同款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插头改的很方便啊,我没拆开过这种线,请问剪开后里面什么样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网友:
79出块格式全新的眼镜电池

网友E:
自己改个电池也不难,还可以选保护板的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个电池也不难,还可以选保护板的更放心

嗯,买了两个18650电池,配上电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买了两个18650电池,配上电显

18650太重了,买我图片那个小电池最好,两个半小时续航,还便宜,而且眼镜里面有电量显示,没必要电显的

网友:
内芯是正,你测试一下手里的输出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是给skyzone02c用的吗?我买的5.5*2.1的插头有虚位,后来观察一下,原机带的特插头里面带收紧的,请问你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是给skyzone02c用的吗?我买的5.5*2.1的插头有虚位,后来观察一下,原机带的特插头里面带收紧 ...

网友(2020-04-22):
2节18650热缩管一包就搞定,能用好几天。也不重,我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