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一下,有和我一样的吗,是不是很少人这种

楼主(2020-03-16):
一直这样抓的,约飞看别人中指的位置都和我不一样,哈哈,有点意思,
说个题外话(之前用的futaba,手头紧换了个x9d,感觉摇杆也长,行程也大,把摇杆头下半部分去掉了,这样杆短了点,行程短可以买M9R,但是那个只有上下是短的,左右还是大行程。算了,还是适应适应吧)

网友A:
别怕,我穿越机也是这么飞的

网友:
这样握控+1

网友B:
我是一指禅,感觉不好控制。两指比较稳,缺乏灵活性。都是相对的,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C:
捏奶手咯,不过你的动作可能还没固定成形,一般二指都会戴挂带,然后后三指还要再往上移一层,确保随时在眼睛不看的情况下能拨动任何一个开关。

网友D:
这还算多的吧。。我左手拇指食指捏着,右手就用拇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怕,我穿越机也是这么飞的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指禅,感觉不好控制。两指比较稳,缺乏灵活性。都是相对的,多练习就好了

嗯嗯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捏奶手咯,不过你的动作可能还没固定成形,一般二指都会戴挂带,然后后三指还要再往上移一层,确保随时在眼 ...

嗯,还是习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算多的吧。。我左手拇指食指捏着,右手就用拇指控制。。

嗯嗯,行

网友:
二指禅大法!

网友:
捏杆,搂杆,压杆

网友:
对于双指这是很常见的握法吧,我用双指时也这样拿。

网友:
我也是这样,右手中指上面的开关控制上锁和解锁,感觉挺顺手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后面觉得这样没挂带托不住遥控器

网友:
穿越机捏奶手比较好。直升机二指禅动作快我是捏奶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这样捏  稳当的

网友:
都是捏奶手

网友:
挂在脖子上用捏奶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