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鸡的正负螺距都用什么工具测量啊!

楼主(2020-03-16):
伟力k110加亚拓grs飞机已经搞定0度没问题问题正负螺距大家用什么工具测量!

网友A:
请加下你的尾电机是怎么改的 ?

网友B:
说实话我没量过

网友C:
有个计算公式样   等腰三角  知三边求一角 哈哈

网友D:
折叠中立点2桨平。  正负45度差不多。大了调转。 锁尾也吃力

网友E:
用手机下个量角度的软件,两只桨折叠量一下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加下你的尾电机是怎么改的 ?

淘宝有卖的啊,武汉那家有1s的电机,我的是以前150的尾电机坏了找人给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没量过

你是大佬,我不行啊!小鸡玩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计算公式样   等腰三角  知三边求一角 哈哈

饶了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叠中立点2桨平。  正负45度差不多。大了调转。 锁尾也吃力

好的,一会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手机下个量角度的软件,两只桨折叠量一下就行了呗

具体名字有吗?

网友:
就像你最后那照片那样,拍2张,导到AUTOCAD里测量角度,perfect。

网友F:
没必要这么准吧,感觉正负40度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这么准吧,感觉正负40度左右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卖的啊,武汉那家有1s的电机,我的是以前150的尾电机坏了找人给绕的!

能否告知下尾电机取信号的位置,谢谢 ,有图片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卖的啊,武汉那家有1s的电机,我的是以前150的尾电机坏了找人给绕的!

还有能否发下尾电机座的连接  或者关键字  我怎么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下尾电机取信号的位置,谢谢 ,有图片最好了

主电机是对频件这边的舵机怎么插主电机就怎么插尾电机在另外一边和舵机一样的插法!就是左右的焊点!尾电机座就是k110的电机座升级件!若果装亚拓的电机你需要垫东西!

网友G:
目测就行,小机本来就虚位巨大,拿工具测测10次数据不带重样的,测出来也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就行,小机本来就虚位巨大,拿工具测测10次数据不带重样的,测出来也没卵用。

OK,那就试飞的看吧!度数大了感觉没劲!

网友H:
我也没有测量过,炸了无数次。目前还挺好飞

网友I:
两支桨向后折,眼睛看目测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