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下,汽油直升机机共振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16):
前两天拿朋友的神龙120出来搞下,到场地后启动。桨叶加速,有一段转速震动大,很明显。  转起来后转速不高,发现锁尾不对,尾巴只能往右边跑,左边打不过去,就收油门到怠速,想停下来检查下。随着转速下降,震动越来越大。直接跳了一点,然后大桨砍到尾管……清理物品收工了。

网友A:
感觉你横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横轴弯了?

应该是没有弯,调试的时候转动很多次,都是一个值,旋转起来也没有明显的双桨。

网友B:
桨的重量和重心一致吗?
不装桨,启动起来看一下。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  问题1 假设螺旋桨拧的太紧了  没有甩直  不平衡会产生的低频晃动   2直升机基本是熄火降落    切熄火或油门保持  油门中位 螺距在0度左右(看飞机设定) 如果你没飞起来然后转速还很高  急拉油门成负螺距肯定自宫尾管   总结是你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  问题1 假设螺旋桨拧的太紧了  没有甩直  不平衡会产生的低频晃动   2直升机基本是熄火降落   ...

好的,后面注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的重量和重心一致吗?
不装桨,启动起来看一下。

不装桨启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  问题1 假设螺旋桨拧的太紧了  没有甩直  不平衡会产生的低频晃动   2直升机基本是熄火降落   ...

第一个桨叶没有夹太紧,旋转起来应该是能甩直的。应该是第二个问题,落地后应该直接切熄火,让发动机停,没有震动。或者油门高一点,找一个震动小的转速。

网友D:
共振没办法都会有, 找一下共振点, 锁尾问题得飞起来看了,没起来没法说这个,但是你可能是看他要起了急忙打了个负螺距自宫,这就有点。。。。。这种自宫可能性很大的。所有机器都会有,注意安全啊。

网友E:
是神龙260(仿的京商260)直升机么?,以前上班时装过很多京商260,这个直升机的安装需要一定经验,因为飞机的设计是中联和桨夹的间隙比较大,安装横轴的时候要需要涂抹足够的润滑油,确保两个大桨夹和中联的间隙大小相同,横轴没装好的话很容易出现起飞悬停降落时都有的震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振没办法都会有, 找一下共振点, 锁尾问题得飞起来看了,没起来没法说这个,但是你可能是看他要起了急忙 ...

是的,现在好了,知道停下来要果断切熄火,不然共振自宫。现在尾巴还有一个问题,尾轴用的5mm轴,换上450的主轴后,可能太软了,转一圈就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神龙260(仿的京商260)直升机么?,以前上班时装过很多京商260,这个直升机的安装需要一定经验,因为飞 ...

旋翼头整个换了亚拓700的,现在尾轴5mm的,不知道是尾桨不平衡还是轴软了,转一下就弯了,用的450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