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半轴的问题

楼主(2020-03-17):
我这里有一根汽车半轴,修车时留下的,知道钢很好,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钢,加工做东西时用不用退火,还有,半轴在汽车上使用过会不会有金属疲劳,以后做的东西强度够不够。

网友A:
半轴硬度挺高的,肯定经过淬火处理。
这个一般车子很少出现断轴现象
做东西除了锻造有价值,其他加工方式没意义。

网友B:
半轴只是外表层经过淬火处理,内部为了保持韧性没有淬火。简单的说就是把外表车去5毫米的话中间剩下的也没有多少硬度。

楼主:
不知道退火一下是不是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轴硬度挺高的,肯定经过淬火处理。
这个一般车子很少出现断轴现象
做东西除了锻造有价值,其他加工方式 ...

整个半轴是车出来的,车痕很明显,就是车以后不知是否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轴只是外表层经过淬火处理,内部为了保持韧性没有淬火。简单的说就是把外表车去5毫米的话中间剩下的也没 ...

不知道退火一下是不是好加工。

网友:
这个钢韧性好,硬度和耐磨性一般,加工的太细就不怎么结实了

网友:
重载汽车半轴是合金钢锻造,齿部高频淬火,普通汽车半轴是调制合金钢加工好后齿部高频淬火。轴一般不做全身淬火,疲劳风险肯定是有的,所以不能用旧料做重要零件。钢号不详可能是40Cr或者类似材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退火一下是不是好加工。

旧轴退火可消除内部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轴退火可消除内部应力

这种机件一般都要进行淬火调质处理,必须按照退火工艺进行才能保证退火效果。中高碳钢退火后一般的合金刀都可以顺利加工。

网友:
硬质合金刀应该直接就能加个,这种轴就是表皮淬火的,里面是软的